老板一朋友加工遇到难题,

楼主(2014-07-05):
如图,请大侠帮忙,多谢了

网友A:
中间槽的宽度和深度是多少的,总的厚度是多少的?

网友:
去看看镗床孔加工工艺。这个普通卧车能完成,并且,操作方便,容易检查。

网友:
可以车,也可以把车床改为镗床,曾见朋友的客户把车床改为多轴镗一次可加工十几个孔!这个应该没什么难度

网友:
最好是能给出详细的尺寸!
这样子只能看个大概啊
之前做过比你这个长的 1200长度 孔的直径是70H7
样子差不多的 最后还是用线切割处理的!

补充内容 (2014-7-15 12:24):
那老板讲他线切割最大可以做到1500的 啊

网友(点评):
1200的长度,不断丝??

网友(点评):
疑问:铸铁件,线切割不好加工吧?

网友:
可以车床先做孔,铣床后铣槽。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铸件为何不能线切割?

网友(点评):
不是不能做,是里面有夹杂,断丝严重,所以不想做。铸件做好了,就能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铸件为何不能线切割?

里边如果有沙子,不导电,会断丝的

网友:
线切割精度会高点

网友:
24的孔,180长度,镗孔可以保证精度

网友:
用坐标镗床或加工中心可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槽的宽度和深度是多少的,总的厚度是多少的?

这只是他画的简图,具体的曹宽和深度真不知道,只知道孔深度180,不好保证同心度,
我会把这个链接发给他,多谢

网友(点评):
如果要保证同心度,孔就一刀下,然后再开槽吧。

网友(点评):
同意,先打孔或铰孔,再开槽

网友:
1.先镗孔,保证孔精度,再铣床开槽
2.半精加工孔,开槽,在铰刀通孔.
看自己的加工条件(设备,夹具)而定

网友:
      工艺就是先钻再镗后铰。

网友:
拉床最稳定。

网友:
上四轴  两面180度做,轻松没问题

网友(点评):
两面钻孔他们已经试了,不行 感谢

网友(点评):
坐标系就弄一个,自己设计好夹具要唐的孔在中心, 肯定可以的,绝对同心,别整两个坐标系

网友:
这个真不难,但要说明数量,量不同,工艺差异很大。

网友(点评):
数量还是不少,有100多万的单

网友:
楼主大侠,最好你能给出零件的具体尺寸,还有什么材料的。做是可以做的,楼上大侠们说了好几种做它的方法;不过很多方法可能不一定适合你;普车+普铣可以做;不过你那边有手艺精湛的老车工吗(可以随手搭出简易的组合工装);镗床+铣床也可以做出来,但前提也是需要做工装,小批量的话,没有必要花成本特意做个工装,可以利用现有的工装夹具搭出一个简易的组合工装;加工中心也可以实现,不过对应的刀具成本之类的可能高一点;包括加工中的工艺余量,切削余量,工艺路线的选择等等这些都要结合你那实际情况。

网友:
难度不大。

网友:
24的孔,180长度,镗孔可以保证精度的

网友:
槽子有多宽,用拉刀,可以保证精度,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拉变形了

网友C:
镗孔要加尾架,

网友:
先加工孔,然后加工槽

网友:
先镗后铰即可很经济。

网友:
可以考虑先车后拉,看量多大。

网友:
先车后铣应该可以的

网友:
看自己的设备吧!铰或者镗床应该都可以吧!

网友:
车或是镗都可以,应该是不难的。

网友:
卧式镗两头先钻后镗,完工后铣槽,铣槽注意留余量

网友:
加工方很多,看你手上的设备和你的量!

网友:
钻了然后膛一刀不就完事了吗。8倍都还没到,在不很买把机夹冼刀一刀下去就完事了,

网友:
粗镗,留几丝的量,后同浮动镗刀上,应该没问题。槽子应该好铣。

网友:
绗磨精度应该没有问题,枪钻也或许可以啊

网友:
量少镗,量大车,简单啊

网友:
先打低孔,镗一下然后在铣一下行不

网友:
上镗床就可以加工

网友:
钻孔留余量, 铣削加工,铰刀过孔

网友:
我关心的是有多少量?年产十万件以上的话,直接做专机了。量小的话,镗床搞定。

网友:
数量少就车孔   数量大就加工中心

网友:
楼主产品加工的怎么样了?是采用的哪个方案?能否讲一下。共同学习下。

网友:
普车镗,然后用铰刀铰下就OK了嘛~

网友:
直接镗,之前间距600的不锈钢孔做到了0.02内。当时是掉头镗的,做了工艺基准,这么短可以直接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镗孔要加尾架,

厉害 还是土炮好使 高效成本低

网友:
先镗后铣

网友:
总的厚度是多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