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应力消除

楼主(2014-07-05):
      有直径500长2500的轴,两端有滑动轴承支承,材料为42CrMo。在使用中,轴的中部热装一个800宽的轮毂,轮彀的过盈量为0.85mm.使用中,通过轮毂使轴主要受交变弯应力。现有使用两年八个月的轴,在更换轮毂时发现,在轮毂施力大的一侧整个圆周出现裂纹。探伤裂纹的深度为20mm,裂纹在过盈配合区域,距轮彀端面30mm。
      希望把裂纹车除后再焊接。对42CrMo如何防止焊接裂纹,用振动法消除焊接应力是否可行(如采取热时效,轴的直线度可能会产生误差)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请详细谈谈。

  • · 基础|主题: 795, 订阅: 90

网友A:
为防止42CrMo钢的冷裂纹,焊前应进行预热,控制好层间温度和焊后热处理是工艺的关键。

(1)焊前严格清除工件表面的油污、铁锈、水渍和毛刺。
(2)将工件整体装入井式加热炉中预热,预热温度为400℃,升温速度80℃/h,保温4h。
(3)焊条使用前经350~400℃烘干,保温2h,然后放入保温筒内,随用随取。
(4)采用直流反接(即工件接负极),焊接电流180~220A,电流电压23~25V,焊接速度180~190mm/min。
(5)在施焊过程中采用履带式加热器保温,由两名焊工在两侧对称施焊,整个焊接过程连续进行,中途不得中断,并力求缩短各层(道)焊缝的焊接间隔时间,选用灵敏度高、精度好的测量仪监测温度变化,控制层间温度在(350±20)℃的范围内。在不产生裂纹的情况下,每个焊层尽量簿,一般不大于焊条直径,每条焊道的引弧、收弧处要错开,收弧时填满弧坑。对每层焊道进行认真检查,对已产生的气孔、裂纹等缺陷须彻底清除后,再重新进行焊接。
(6)为了减小焊接应力,用锤头圆角为1.0~1.5mm的风铲逐层锤击焊道表面,相邻两焊层间的锤击方向要相反。
(7)整个工件堆焊完毕后,在工件冷却至350℃以前置于400℃的井式炉中,升温至600~650℃,保温4h,随炉冷却至150℃后取出空冷。升温速度为80℃/h。去应力退火工艺如图2所示。
(8)去应力退火后,对堆焊表面进行磁粉探伤检查,未发现裂纹等缺陷,机械加工后也未发现裂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防止42CrMo钢的冷裂纹,焊前应进行预热,控制好层间温度和焊后热处理是工艺的关键。

(1)焊前严格清除工 ...

非常赞同“为防止42CrMo钢的冷裂纹,焊前应进行预热,控制好层间温度和焊后热处理是工艺的关键”。
(1)焊前严格清除工件表面的油污、铁锈、水渍和毛刺。
(3)焊条使用前经350~400℃烘干,保温2h,然后放入保温筒内,随用随取。
(4)采用直流反接(即工件接负极),焊接电流180~220A,电流电压23~25V,焊接速度180~190mm/min。
(8)去应力退火后,对堆焊表面进行磁粉探伤检查,未发现裂纹等缺陷,机械加工后也未发现裂纹。
(以上完全可以做到)

(2)将工件整体装入井式加热炉中预热,预热温度为400℃,升温速度80℃/h,保温4h。(可否采用电磁感应加热器对焊接区域局部加热,防止轴受400度高温变形)

(5)在施焊过程中采用履带式加热器保温,由两名焊工在两侧对称施焊,整个焊接过程连续进行,中途不得中断,并力求缩短各层(道)焊缝的焊接间隔时间,选用灵敏度高、精度好的测量仪监测温度变化,控制层间温度在(350±20)℃的范围内。在不产生裂纹的情况下,每个焊层尽量簿,一般不大于焊条直径,每条焊道的引弧、收弧处要错开,收弧时填满弧坑。对每层焊道进行认真检查,对已产生的气孔、裂纹等缺陷须彻底清除后,再重新进行焊接。 (测温仪有红外线和接触式,正负20度的公差可以控制;“整个焊接过程连续,中途不得中断”是指一个焊层中途不得中断吗?)
(6)为了减小焊接应力,用锤头圆角为1.0~1.5mm的风铲逐层锤击焊道表面,相邻两焊层间的锤击方向要相反。(是风铲效果好,还是如“豪克能”效果好)
(7)整个工件堆焊完毕后,在工件冷却至350℃以前置于400℃的井式炉中,升温至600~650℃,保温4h,随炉冷却至150℃后取出空冷。升温速度为80℃/h。去应力退火工艺如图2所示。(还是怕变形和精加工表面氧化)
谢谢回复,希望继续指导

网友B:
个人建议你焊接后增加一个应力槽。

网友(点评):
具体结构明示一下。也有同样的考虑,0.85的过盈量是否会在此区域有个切应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赞同“为防止42CrMo钢的冷裂纹,焊前应进行预热,控制好层间温度和焊后热处理是工艺的关键”。
(1)焊 ...

(2)将工件整体装入井式加热炉中预热,预热温度为400℃,升温速度80℃/h,保温4h。(可否采用电磁感应加热器对焊接区域局部加热,防止轴受400度高温变形) -->是的,这里确实应该只进行局部热处理,防止轴的变形。

(5)在施焊过程中采用履带式加热器保温,由两名焊工在两侧对称施焊,整个焊接过程连续进行,中途不得中断,并力求缩短各层(道)焊缝的焊接间隔时间,选用灵敏度高、精度好的测量仪监测温度变化,控制层间温度在(350±20)℃的范围内。在不产生裂纹的情况下,每个焊层尽量簿,一般不大于焊条直径,每条焊道的引弧、收弧处要错开,收弧时填满弧坑。对每层焊道进行认真检查,对已产生的气孔、裂纹等缺陷须彻底清除后,再重新进行焊接。 (测温仪有红外线和接触式,正负20度的公差可以控制;“整个焊接过程连续,中途不得中断”是指一个焊层中途不得中断吗?
-->最好是层内与层间都要连续起来焊补。可以装夹在机床上或其他可使轴低速旋转的分度头上,连续焊补。
(6)为了减小焊接应力,用锤头圆角为1.0~1.5mm的风铲逐层锤击焊道表面,相邻两焊层间的锤击方向要相反。(是风铲效果好,还是如“豪克能”效果好)
-->有条件的话当然还是豪克能的效果好,高频高效。
(7)整个工件堆焊完毕后,在工件冷却至350℃以前置于400℃的井式炉中,升温至600~650℃,保温4h,随炉冷却至150℃后取出空冷。升温速度为80℃/h。(还是怕变形和精加工表面氧化
-->这里作用类似于回火处理,也有利于焊后再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将工件整体装入井式加热炉中预热,预热温度为400℃,升温速度80℃/h,保温4h。(可否采用电磁感应加 ...

(7)整个工件堆焊完毕后,在工件冷却至350℃以前置于400℃的井式炉中,升温至600~650℃,保温4h,随炉冷却至150℃后取出空冷。升温速度为80℃/h。(还是怕变形和精加工表面氧化-->这里作用类似于回火处理,也有利于焊后再加工。

如果“豪克能”,能达到消除应力的目的,是否可以不进行600度的回火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7)整个工件堆焊完毕后,在工件冷却至350℃以前置于400℃的井式炉中,升温至600~650℃,保温4h,随炉冷却 ...

这里要分开说,1“豪克能”消除应力是最彻底消除焊接应力的方法,2“豪克能”金属表面镜面加工,是用普通刀具将工件尺寸加工到基本到位后,再用豪克能金属表面加工设备的豪克能刀具代替原普通刀具再加工一遍,是精加工功能了吧。这个回火处理主要是针对焊补后的加工性能来说的,没有这一道工序,怕是不好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要分开说,1“豪克能”消除应力是最彻底消除焊接应力的方法,2“豪克能”金属表面镜面加工,是用普通 ...

加工没问题,只要焊接区不产生应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工没问题,只要焊接区不产生应力。

OK,那就不需要了。

网友(点评):
在裂纹区还有氧化层,有推荐喷钼的,不知真正效果如何。

网友:
就是在你过盈配合的轮毂两侧开一个3-5mm宽的应力槽。槽底圆角过渡。这样,过盈配合后,不会有你所谓的切应力存在。其实,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拉应力。
你不做这样的应力槽,过盈安装时就有一个拉应力在边沿处,你再加上循环载荷,很快就疲劳了。

网友(点评):
(就是在你过盈配合的轮毂两侧开一个3-5mm宽的应力槽),是在配合的长度(800)之内还是之外开这个3-5mm

网友(点评):
边沿处,或稍微靠内

网友(点评):
(裂纹在过盈配合区域,距轮彀端面30mm),能具体用应力图表达一下“在端面处或稍微靠内,开一个3-5mm宽的应力槽“,如何影响30mm处的

网友(点评):
那你能否先贴一下自己的图呢?

网友(点评):
裂纹位置图放到下页了,请查看

网友(点评):
“结构图和受力位置图”,结构图和典型车轴压配合相似。轮边沿处应力最大是公认的吧

网友(点评):
(你不做这样的应力槽,过盈安装时就有一个拉应力在边沿处,你再加上循环载荷,很快就疲劳了),R较大,疲劳裂纹在过盈配合区,没在过渡区。

网友:
陕西兴平有个热加工工艺所,是消除应力的专业单位,可以到那儿了解了解。

网友(点评):
好的,查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铍铝合金(60%Be)及其制品,各种铸造铝合金及其制品,表面处理,激光修复

楼主:
裂纹位置图示

网友(点评):
大侠,俺希望你贴的是结构图和受力位置图。裂纹位置你已经描述清楚了。

网友(点评):
说道典型的轮轴过盈配合,大家对结构基本是清楚的。补充如下

楼主:
zerowing  大侠需要“结构图和受力位置图”。
现只能定性说下:1.结构和典型车轴过盈配合相似  2.轮边沿处应力最大。
请大侠先定性分析。从定性到定量,一步一步来。有了分析的方向和计算公式,代入具体数值就简单了。

网友(点评):
具体怎么算,俺可以回头写写,至少按你发的这个图的结构是不合理的,虽然它采用了应力释放结构。

网友(点评):
这个图是讲解列车轮过盈配合区D、d、ρ关系的,是从教科书上截下来的。和JB对了一下,没发现哪里不同。也不清楚JB哪里有误。

网友(点评):
大侠是担心轮辐的强度不够吗?

网友(点评):
轴的两端有滑动轴承支承。轮子受脉动的径向力和指向一个方向的轴向力。所以在的一端还有轴向止推轴承。轮辐很少出来现开裂的问题。

网友(点评):
不,这个图只是告诉你应力的变化过程。图中的芯轴是约束,所以你看到的是辐轮的结果。但是力是相互的,根据这点也可以看出轴的情况

网友(点评):
俺说大侠,人不至于这么死板吧。首先这不是俺给你做的有限元,只是恰好有个类似的让你看看定性的结果。你说没有轴向变形,这没问题,你看变化的时候看只看径向影响即可。

网友(点评):
不是针对问题做的,所以看不出来。只看径向,还是和裂纹联系不起来

网友(点评):
大侠有时间,做个这对这个问题的受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的芯轴是约束,所以你看到的是辐轮的结果。但是力是相互的,根据这点也可以看出轴的情况 )。大侠:轴的两端有滑动轴承支承。轮子受脉动的径向力和指向一个方向的轴向力。所以在轴的一端还有轴向止推轴承。如前面帖子所说,轴主要受弯。大侠的图示,我实在是看不出轴的真正受力状态,也看不出大侠所做的应力槽的位置。
(至少按你发的这个图的结构是不合理的,虽然它采用了应力释放结构),这点特别希望大侠详细谈谈图示结构的不合理之处,更希望看到大侠的修改意见。先谢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一眼就看出“发的这个图的结构是不合理的,虽然它采用了应力释放结构”,大侠建议加的应力槽是什么样的,大侠有时间详细谈谈。先定性分析一下也行。

网友(点评):
简单说两句,具体的有时间再说。以你发的那个结构来说,左侧有悬空部分,右侧却坐实在轴上。如果右侧没有特殊的位置要求,右侧也当同左侧一样,悬空处理。同时,对收径圆弧做滚压或者抛丸。

网友(点评):
最次,轮宽度边沿也该同轴肩宽。无论是轮毂开槽法,还是变厚度法,其应力集中都比越台肩应力槽法差。这就是这个结构不合理的地方。你开始的时候没有图,俺说要开应力槽指的就是左侧的这种连接情况

网友(点评):
至于你的零件上为什么在靠里的位置开裂,俺只能说,大侠既然什么都盘算瞒着,那大可自己分析下。无外乎轮毂承载力同过盈力合力引发的局部盈利集中。可能原因也很多。包括的你的表面质量。

楼主:
1.(以你发的那个结构来说,左侧有悬空部分,右侧却坐实在轴上。如果右侧没有特殊的位置要求,右侧也当同左侧一样,悬空处理。),大侠有时间再讲讲这样处理的原因。(同时,对收径圆弧做滚压或者抛丸),R200的圆弧在现有表面粗糙度要求的情况,没有裂纹。此处滚压或喷丸处理不会影响到过盈配合面内的裂纹吧。
2.(最次,轮宽度边沿也该同轴肩宽。无论是轮毂开槽法,还是变厚度法,其应力集中都比越台肩应力槽法差。这就是这个结构不合理的地方。你开始的时候没有图,俺说要开应力槽指的就是左侧的这种连接情况),麻烦大侠配个图说一下,“轮宽度边沿”指的是哪里
3.(至于你的零件上为什么在靠里的位置开裂,俺只能说,大侠既然什么都盘算瞒着,那大可自己分析下),对大侠没有什么隐瞒,大侠需要什么数据,还可以补充。只要是和分析这个问题有关的。先补充这根轴的转速为340转每分钟,电机功率500KW.(无外乎轮毂承载力同过盈力合力引发的局部盈利集中。可能原因也很多。包括的你的表面质量”。 表面粗糙度2.2,R200圆弧处的表面粗糙度1.6. “可能原因也很多”,大侠如能细分一下可能的原因,我也好对照检查一下。先谢谢大侠的回复

网友(点评):
问题1和2,你可以参考下成大先的机械设计手册第五版第二卷6-10页中关于过盈配合的应力集中系数处理办法的部分。你看完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对于过渡圆弧的滚压,目的跟表面质量关系不大,是为了形成预压应力。

网友(点评):
疲劳破坏的本质是拉应力破坏,所以通过形成预压应力,增加寿命是一个方法。增加预压,不代表说一定会从这个圆角处破坏,但预压的效果依旧存在。

网友(点评):
关于第三条,首先,你明白过盈配合的压力分布是不均匀的。两侧高中间低。其目的是过盈变形趋于一致。然后,你的轮毂所传递的外载荷,根据载荷形式不同,对配合面的影响也不同。

网友(点评):
对于扭矩影响,其结果是不同位置的摩擦力不同,换句话就是配合处的切应力不同。说白了,就是切应力最高的地方就是最后出现裂纹的地方。这个你可以有限元模拟,可以手算。特别是当你的扭矩位置偏置的时候,结果不同

网友(点评):
纯径向力影响这里可以不讨论,因为纯径向力的疲劳结果不应该是环状的。

网友(点评):
表面质量如果本身有残缺,也可能优先从残缺位置出现裂纹。这个没有什么说法。只是检查确认的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1.(以你发的那个结构来说,左侧有悬空部分,右侧却坐实在轴上。如果右侧没有特殊的位置要求,右侧也当同左 ...

问题1和2,你可以参考下成大先的机械设计手册第五版第二卷6-10页中关于过盈配合的应力集中系数处理办法的部分。你看完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对于过渡圆弧的滚压,目的跟表面质量关系不大,是为了形成预压应力)。大侠所说的资料中部分相关内容摘录如图。只是这点过渡区加工硬化的压应力,如何能影响到大过盈配合区域的裂纹的,还请明示。

楼主:
轮毂和轴的配合,类似与左图1和图3的组合,大侠所说的结构不合理,还是没有看明白,也请明示。

楼主:
(疲劳破坏的本质是拉应力破坏,所以通过形成预压应力,增加寿命是一个方法。增加预压,不代表说一定会从这个圆角处破坏,但预压的效果依旧存在。  0疲劳损坏的本质是拉应力破坏还是切应力破坏,不同的力学大师有各自的理论。大侠认可哪个理论都没有问题,关键是如何说清R200处的一点点压应力,是如何影响到过盈配合区30mm处的

网友(点评):
你这样写,我这里是没有提醒的。如果不是回头看下,俺是看不到你回复了的。

网友(点评):
你这个问题俺这么回答你吧。如果一个塑性材料体比如一个钢球,其整个表面都受到的是压应力,他还会破坏掉吗?材料力学中关于破坏的论述,对于塑性材料,三向受压是不会破坏的。这就是为什么要增加压应力

网友(点评):
这种预压的内应力,只要还没有被加载产生的拉应力抵消掉,你的零件就不会损坏。当然,除非你玩了个脆性材料。

网友(点评):
(三向受压是不会破坏的)三向受力,脆性材料可以表现出塑性,力学上一直是这样讲的,也被实践证明。对此没有什么疑问。

网友(点评):
(这种预压的内应力,只要还没有被加载产生的拉应力抵消掉,你的零件就不会损坏),大侠的这个结论是怎样得到的?微动磨损有这种说法?

楼主:
(关于第三条,首先,你明白过盈配合的压力分布是不均匀的。两侧高中间低。其目的是过盈变形趋于一致。然后,你的轮毂所传递的外载荷,根据载荷形式不同,对配合面的影响也不同),过盈配合的压应力两侧高中间低指的是什么?

网友(点评):
轴孔过盈配合,沿轴线方向上的应力分布

网友(点评):
(两侧高中间低。其目的是过盈变形趋于一致),谁的变形趋于一致,能对应力图示一下吗?

楼主:
(对于扭矩影响,其结果是不同位置的摩擦力不同,换句话就是配合处的切应力不同。说白了,就是切应力最高的地方就是最后出现裂纹的地方。这个你可以有限元模拟,可以手算。特别是当你的扭矩位置偏置的时候,结果不同) ,这里关键是如何建立应力与寿命的关系?

(纯径向力影响这里可以不讨论,因为纯径向力的疲劳结果不应该是环状的),是说在传动扭矩够的情况下,其大小和裂纹没有关系吗??。
(表面质量如果本身有残缺,也可能优先从残缺位置出现裂纹。),这一点是公认的。从统计看裂纹集中在某个区域,还是要先说明同等材质的情况下,为什么该区域先产生裂纹。

网友(点评):
如何建立应力与寿命的关系?你这要求过高。你不玩金相,不玩试验,只靠计算如果能建立这个关系,那随便哪个公司你都能进了。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玩合应力,玩好分布,然后计算最薄弱点。

网友(点评):
至于这个地方什么时候会疲劳裂纹,去玩金相去。从相应力集中到微裂纹到微裂纹生长,都玩通了你才敢说能玩寿命。反正俺玩不了。坛子里能玩的除了8爷,其余的未必能超过一个巴掌。

网友(点评):
大侠,你明白什么是径向力不?你扭矩加载,那个力不是径向的,只是同径向力平行。纯径向力,说白了,相当于你直接在轴上压一个力。这个力交变产生疲劳的结果只可能是背端裂纹。

网友(点评):
说表面质量,讨论的是先期疲劳。说裂纹统计,讨论的是长期疲劳。这俩东西怎么可能放一起比较?

网友(点评):
我建议你先找找书,看看疲劳是怎么回事儿,再提问。你这样问,我完全没办法答你

网友(点评):
(这个地方什么时候会疲劳裂纹,去玩金相去)这个确实是专业研究人员做的。对机理和计算方法,有多种观点。我们做应用层次的,就是看哪种观点跟接近于自己的工况,进行实施看效果。如有条件,能进行深入研究更好。

网友(点评):
(你明白什么是径向力不?)径向就是沿着直径的方向吧,径向力也就是沿着直径方向的力了吧。这样理解有什么问题吗?大侠。(你扭矩加载,那个力不是径向的),那个摩擦力的方向由运动趋势决定,是这样吧。大侠说".

网友(点评):
大侠说“只是同径向力平行”,不知怎样个平行法?“纯径向力,说白了,相当于你直接在轴上压一个力。这个力交变产生疲劳的结果只可能是背端裂纹",大侠在这里又是怎样判断出“只可能是”的?也不清楚大侠对“背端..

网友(点评):
(说表面质量,讨论的是先期疲劳。说裂纹统计,讨论的是长期疲劳。这俩东西怎么可能放一起比较),我们所关心的是寿命。裂纹的萌生和扩展,本来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吧》

网友(点评):
( 我建议你先找找书,看看疲劳是怎么回事儿,再提问。你这样问,我完全没办法答你),是的,大侠,这种裂纹现在一般称作微动疲劳裂纹,还是看看目前的研究成果吧

楼主:
陈明先生,您好。济南二机厂在大型机床的修复上有丰富的经验。不知下文所讲的喷钼效果真正如何。
zerowing大侠多次在夜间回复,非常辛苦。
机车车辆车轴的保护和修复
    车轴是列车运行的关键部件,其与车轮、轴承和制动盘等零件均采用过盈配合连接。车轴在列车运行过程中承受着交变载荷和轴颈后部的对称弯曲应力,因此,在车轴与轴承过盈配合的轴颈表面上,或在与轮毂过盈配合的轮座表面上,或在与机车传动齿轮过盈配合的齿轮嵌入部均可产生微动。该微动所造成的表面损伤包括:产生氧化磨屑;表面形貌变化;表面、亚表面塑性变形或出现微观裂纹。微动会降低过盈量和退轮力,还会在循环应力作用下引起裂纹的扩展,导致车轴疲劳强度降低或早期断裂。由此可见,车轴的微动损伤是危及行车安全的巨大隐患。
    从国内外经验来看,为防止车轴轮座处的微动损伤,在车轴的制造过程中,除采用合理的结构设计措施以外,在工艺上还采用了表面强化措施,其中包括在车轴轮座表面喷涂一种能与基体牢固结合的特殊覆盖层—钼和氧化钼。经过喷钼处理后的车轴,一方面可以防止压装车轮时拉伤车轴配合表面;另一方面,可消除配合表面的微动损伤,提高车轴的疲劳强度。德国E120机车及ICE动力车车轴轮座处均采用了喷钼处理。实践证明喷钼层具有良好的抗擦伤性能,能防止轮轴装拆时拉伤车轴表面。
    俄罗斯在喷涂修复车轴轴颈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进行了生产性试验。研究发现电弧喷涂0.15~0.2Omm厚度钼喷涂层可提高预磨试样疲劳极限的4O%,而经滚压的试样提高11.5%。随着单面涂层厚度增大到1.5 mm,带涂层试样的疲劳极限也随着增加。对于只进行滚压而不喷涂的车轴而言,疲劳极限随试验次数增加而下降的情况非常明显;而对喷涂试样而言,在试验次数增加至1000次循环时疲劳极限并不降低。此技术已经在乌克兰斯塔勒斯克车辆修理工厂进行了修复车辆车轴轴颈工艺的生产性试验。部分货车经1O万km运行表明,涂层状态是令人满意的。
    利用金属喷涂的方法治理车轴轴颈可以获得很高的经济效益,据俄罗斯方面统计,车辆车轴2个轴颈的喷涂修复成本大约是新车轴成本的8%;机车车轴2个轴颈的喷涂修复成本大约是车轴制造成本的5%。卡纳什车辆修理工厂喷涂500根轴颈磨损的车轴,预计每根轴可获得6O万卢布(1995年价格)的收益。国内方面,北京交通大学、戚墅堰机车车辆研究所在应用热喷涂修复车轴方面也开展了研究工作他们将Fe、Ni、Cr及A1合金粉末喷涂于模拟试验轴表面,然后进行模拟车轴工况的微动损伤试验。研究发现,涂层的层状结构有利于阻止微动作用下表面裂纹向纵深扩展形成疲劳裂纹,提高了车轴的抗微动疲劳能力和使用寿命。对比1.0mm和0.5mm厚度的涂层,在选定的试验条件下,0.5mm厚的修复涂层具有较高的耐微动疲劳和磨损能力,能延长车轴使用寿命。

楼主:
(zerowing  我建议你先找找书,看看疲劳是怎么回事儿,再提问。你这样问,我完全没办法答你),大侠看这裂纹是微动疲劳产生的吧?
微动疲劳
微动疲劳是指构件在循环载荷的作用下,由于表面某一部位与其它接触表面产生小振幅相对滑动而导致构件导致部件疲劳强度降低或早期断裂的现象。
所谓微动就是名义上相对静止的两个固体,其相互接触的表面在法向压力作用下互相挤压并产生往复的相对滑动,相对滑动幅度在5~400μm。
微动现象早在1911年就被发现,学者们提出了很多理论和见解,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完满的理论能解释所观察到的全部微动损伤现象和实验结果。

微动按其损伤形式分为三类,微动磨损、微动腐蚀和微动疲劳,其中微动疲劳是最为常见也是危害最大的一种。交变载荷和微动能促使疲劳裂纹早期萌生和早期扩展,最后导致构件在大大低于材料疲劳极限,甚至低于材料弹性极限时失效,这一现象就被称为材料的微动疲劳。微动疲劳损伤是各种压配合或收缩配合构件在交变应力或振动作用下的主要破坏形式,且在实际工作的条件下几乎不能避免。

楼主:
大侠,对14楼的图,在资料中有这样些数据:新干线车型D=209,d=190,ρ=100.(D/d=1.1);TGV车型D=212,d=184, ρ=15.75.(D/d=1.152);ICE车型 D=190,d=160 ,ρ=15.75.(D/d=1.188).
资料中还有如下说明:TGV、ICE的轮座与轴身的过渡圆弧半径较小,轮座与轴身的直径比较大,过渡圆弧处应力集中大。危险断面在过渡圆弧区;新干线是小直径比,大过渡圆弧。危险断面在轮座过盈配合区域。对轮座区域进行高频淬火,引入较高的表面残余压应力,提高轮座区域耐微动损伤的疲劳强度。
大侠看到这个图,就断定该图不合理。不知是指的什么,一直没有见到大侠的详细说明。
现在使用中的轴过渡区的直径比为1.125;对轴裂纹区域原设计也进行过直径加大处理,过渡区的直径比达到了1.15(圆弧过渡区采用了两段圆弧过渡1.122*1.025=1.15)。加大处理后的轴裂纹区域也在过盈配合区域以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个人建议你焊接后增加一个应力槽。

啥叫应力槽

网友:
引用 楼主:
(zerowing  我建议你先找找书,看看疲劳是怎么回事儿,再提问。你这样问,我完全没办法答你),大侠看这裂 ...

呵呵,你找了很多资料,但是俺说一句,这些说了很多的东西,都不是我让你看的疲劳的原理。
我很久不回复你,是因为明明一个东西是可以讨论的,但是你总是喜欢钓鱼似的一点点挤,这样没有意思。你陈述清楚你的思路,表述清楚你认为的观点,我再表达我的观点,这样才形成交流。不然,这样一点点挤是很没有意思的,我也不会有那个耐心。
回头来说疲劳。
无论你是应用哪种已知的疲劳理论,疲劳学都是在研究一个在交变载荷下裂纹扩张的技术。
我让你检查表面质量,或者探伤内部质量,这是考察前期疲劳必须要做的步骤。当然 ,我说这些的时候,你连具体断裂位置都没说。这不影响。前期疲劳的主因是任意既有裂纹或者缺陷都会在加载后形成严重的应力集中,比你零件结构上的集中要严重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你加载交变载,该处应力集中值一旦超过屈服值,裂纹就会扩张,当扩张超过一个百分比后,就会发生断裂。
而长期疲劳不同,虽然现在有几种说法,但基本类似。一种是微裂纹说。讲述的是材料成型后必然存在的一种微小裂纹组织。这种裂纹会随着交变载荷生长,使得材料的屈服强度降低。当屈服强度低于一定值以后,就会从你结构上的高应力点开始断裂。这个变化同材料松弛有点像。另一种是错位说。讲交变下,材料内部的各原子链的断裂和重组出现的错位断裂。这些都没问题。
但是所有这些都讲述一个情况,或者说一个前提,只要是疲劳,就必须存在拉应力。或者这么说,没有拉应力,也就没有疲劳。
然后,再说滚压圆角的影响。滚压也好,热处理也好,目的只有两个。1,增大局部强度。2,形成局部预压力,或者说残余压应力。对于后者,是针对某一特定方向拉应力的有效办法。只要针对的方向正确,可以这么说,只要这个残余压应力没有被抵消掉,你的材料就不该被破坏。
接着,再说所谓的微动破坏。这个,你别管到底世界上哪家的理论更成熟,哪权威。微动只是一个应用学术延伸。微动的本质还是材料基本力学。前面的部分,我给你说了,当你把你的扭矩加载上之后,真正导致你材料破坏的就是扭矩(或者说,齿轮或者其他扭矩传递方式中的切向力)。而你自己画应力元图就明白,这切向力的本质是临位单元的拉应力。只不过,相对拉应力破坏来说,表现的形式是切应力破坏。那么所有问题其实你不用搞那么复杂。什么微动磨损,什么微动疲劳。说到底,最基础的就是切应力问题。你明白这个,剩下的就是如何叠加应力图谱。当然,微动磨损同你的切向力只是存在一个联系,直接产生微动破坏的是你配合面的摩擦力。但是显然,每一个微单元的摩擦力和最后一定等于切向力。所以,如果你一定要确定破坏位置,最终研究和确认的就是分布不均的摩擦力的位置。
先说这么多,你能理解,你就能以此判断很多连带问题。你不能理解我也没有办法。

网友(点评):
(你表述清楚你认为的观点,我再表达我的观点,这样才形成交流),大侠,这一点是认识方法的不同。个人认为,想广泛听取意见,要做的就是说明现状,听取各路大侠分析原因,找出主要原因。然后才是出方案、行动、....

网友(点评):
按照PDCA的八个步骤,1.现状:连接使用情况 ,开始我就讲清楚了。因为这个社区的板块分的比较细,讨论微动疲劳在焊接板块不是太合适。是碰到大侠在此讨论,才进行的转速、过渡半径的补充。大侠还需要什么,还可...

网友(点评):
(我说这些的时候,你连具体断裂位置都没说),开始就说了在过盈配合区内,据轮毂端面30mm.我记得是这样写的,大侠回到顶层看看

网友(点评):
(无论你是应用哪种已知的疲劳理论,疲劳学都是在研究一个在交变载荷下裂纹扩张的技术),对于讨论的这个问题,还是按上文“微动按其损伤形式分为三类,微动磨损、微动腐蚀和微动疲劳”分类较好。

网友(点评):
(你加载交变载,该处应力集中值一旦超过屈服值,裂纹就会扩张),大侠,也有人给出了这样的结论:交变载荷和微动能促使疲劳裂纹早期萌生和早期扩展,最后导致构件在大大低于材料疲劳极限,甚至低于材料弹性极限...

网友(点评):
(没有拉应力,也就没有疲劳),回到讨论的问题中来:0.85mm的过盈量压应力如果大于弯矩在表面产生的拉应力,会不会通过磨损、氧化导致微动疲劳?

网友(点评):
(什么微动磨损,什么微动疲劳。说到底,最基础的就是切应力问题),大侠通篇不说频率的问题。采用的超声焊接、超声光洁加工,都说明频率的重要性

网友(点评):
(每一个微单元的摩擦力和最后一定等于切向力),对大侠的这个结论真不理解。大侠前面也说了,轴受弯表面产生了拉应力。这个应力的变化,微观上有轴向位移的趋势,摩擦力也有轴向力,而且是产生破坏的主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叫应力槽

一般是台阶轴连接加圆弧连接的槽子

网友(2014-11-22):
为防止42CrMo钢的冷裂纹,焊前应进行预热,控制好层间温度和焊后热处理是工艺的关键。

(1)焊前严格清除工件表面的油污、铁锈、水渍和毛刺。
(2)将工件整体装入井式加热炉中预热,预热温度为400℃,升温速度80℃/h,保温4h。
(3)焊条使用前经350~400℃烘干,保温2h,然后放入保温筒内,随用随取。 * c8 ` M3 |) B& M
(4)采用直流反接(即工件接负极),焊接电流180~220A,电流电压23~25V,焊接速度180~190mm/min。
z* W2 U( K; x R(5)在施焊过程中采用履带式加热器保温,由两名焊工在两侧对称施焊,整个焊接过程连续进行,中途不得中断,并力求缩短各层(道)焊缝的焊接间隔时间,选用灵敏度高、精度好的测量仪监测温度变化,控制层间温度在(350±20)℃的范围内。在不产生裂纹的情况下,每个焊层尽量簿,一般不大于焊条直径,每条焊道的引弧、收弧处要错开,收弧时填满弧坑。对每层焊道进行认真检查,对已产生的气孔、裂纹等缺陷须彻底清除后,再重新进行焊接。
(6)为了减小焊接应力,用锤头圆角为1.0~1.5mm的风铲逐层锤击焊道表面,相邻两焊层间的锤击方向要相反。
(7)整个工件堆焊完毕后,在工件冷却至350℃以前置于400℃的井式炉中,升温至600~650℃,保温4h,随炉冷却至150℃后取出空冷。升温速度为80℃/h。去应力退火工艺如图2所示。
/ i U+ m. d+ v(8)去应力退火后,对堆焊表面进行磁粉探伤检查,未发现裂纹等缺陷,机械加工后也未发现裂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