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就是和深沟球轴承一样,不同的是里面是滚柱,这是什么轴承?

楼主(2014-07-05):
型号是:NCF2916X3V,结构就是和深沟球轴承一样,带凹槽的内外圈,不同的是里面是滚柱,而且没有保持架,这个轴承在我们这用于径向受力

网友:
你这个图片不少槽轮机构吗

网友A:
单向轴承是在一个方向上可以自由转动,而在另一个方向上锁死的一种轴承。单向轴承也叫超越离合器,只是根据行业不同,作用不同来命名的。单向轴承的金属外壳里,包含很多个滚轴,滚针或者滚珠,而其滚动座(穴)的形状使它只能向一个方向滚动,而在另一个方向上会产生很大的阻力(所谓“单向”)。
这种轴承没有楼主所说的保持架

网友:
满装圆柱滚子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向轴承是在一个方向上可以自由转动,而在另一个方向上锁死的一种轴承。单向轴承也叫超越离合器,只是根据 ...

传统式冲压外圈单向轴承是有保持架的。
天花板大侠见过不带保持架的单向轴承?可否介绍下?

网友(点评):
这个和单向轴承是两个玩意啊

网友(点评):
楼主也没说就是 单向轴承啊

网友:
钢球式节能安全联轴器 JBT 5987-1992

网友(点评):
此联轴器能够一个方向上可以自由转动,而在另一个方向上锁死?

网友:
圆柱滚子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