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未响应退回问题请教!

楼主(2014-07-05):
最近刚换了公司,电脑配置很低。碰到了一个极其头疼的问题(有砸掉电脑的冲动)。如下:
电脑配置:双核PentiumG2030  3.0GHZ   4G内存   GT630显卡
系统:win7  32位
SolidWorks版本   2012
出现问题:
1.不定时、装配文件大小不定(有时候画个很简单的零件也会出问题),SolidWorks会出现“未响应”
          此时只能关闭SolidWorks软件,你就是放一天也不会响应。
2.打开大点的装配体会出现内存耗尽问题。
问题结果:
  当出现以上两种问题重新打开SolidWorks时,先前出问题时打开的装配体和零件都会退回到当天或前天刚
  打开SolidWorks软件时的状态。就是不管你怎样保存,你这一两天装配的零件装配图上全都没有了。你画
  的零件全都无法打开(提示问题和加密软件问题一样,电脑加密了)。我曾经试过提前备份,半小时一次,
  单独把整个文件夹复制到别人电脑。等自己电脑出问题以后再拷贝回来,然而拷贝回来的文件仍会变得和
  本机出现同样问题。
这个问题太狠了,丢失的文件不仅仅是未保存部分。连带你这一两天的工作全部完蛋。我都无语了。以前用
      的电脑SolidWorks有时也出现未响应问题,重新打开也就是未保存的丢失,从未出现以上问题。
      哪位高手给解决一下!
备注:1.电脑配置我没办法提高,公司的电脑。
           2.想装64位SolidWorks结果64位wen7系统装不上。
           3.试过装2014版软件结果问题更大,直接无法保存到多个子文件夹内。

网友A:
操作系统不是母版原盘的,是ghost版的,最容易出现卡一下的毛病,如果用母版原盘的,一般不会出现这个毛病。
但母版原盘的win7,没有SP1,需要单独安装。所谓快慢,总是有代价的。

网友B:
正版盗版?
盗版的话,试试封锁所有sw的网络连接。禁止其访问网络。能解决一些死机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版盗版?
盗版的话,试试封锁所有sw的网络连接。禁止其访问网络。能解决一些死机现象

关键根本没联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操作系统不是母版原盘的,是ghost版的,最容易出现卡一下的毛病,如果用母版原盘的,一般不会出现这个毛病。 ...

是GOST盘装的
不过卡到是不怕   怕的是退回啊
我还怀疑是电脑加密的问题  可没其他办法

楼主:
问题急待解决,大家帮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