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能拉内键槽吗

楼主(2014-07-05):
各位数控精英们打扰一下,问一下数控车能拉内键槽吗?10mm左右。数控车床我是一窍不通。望尽情拍砖。

网友:
楼主最好上个图,大家好分析,

网友:
理论上来讲,只要你有拉刀就能拉出来,但是不建议在数控设备上干这种活。会对设备造成损伤。

网友:
理论上可行,不建议长时间这么用,偶尔应急还是可以的

网友:
从工艺角度来讲,各种类型机床各尽其责,不提倡一机多用。

楼主:
朋友说机床会报警。有实际做过的朋友吗。指点一二。

网友(点评):
皮带下了,锁紧主轴,

网友A:
我们平常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平常用过

敢问仁兄,拉键槽时设备吃力吗?还是轻松自如。

网友:
引用 楼主:
敢问仁兄,拉键槽时设备吃力吗?还是轻松自如。

我们的设备全是进口的,没有什么吃力的

网友(2014-08-09):
没见过,。等大侠指教;了

网友:
貌似是不能吧?车床的功能就不能铣键槽

网友:
你是什么机床?主轴能不能锁? 做几个杂件可以  批量就木有必要了

网友:
带C轴的行,不过也别老拉。。。

不带C轴的就想想办法吧。。 把主轴锁死了。。

网友:
最好不要这么干,机床不是这么干的。

网友:
是可以的 但由于刀塔键刀夹持端和工件的位置度不好找 容易对拉刀造成损坏 并且效率也慢 ,还有个问题就是机床的装卡是轴向力而拉键是端向力,卡盘的压力大了会对工件造成损伤 压力小了工件就会脱出卡盘,如果工件较多的话还是做一个简易拉床吧,要是少的话就用线切割

网友(2017-01-11):
您好 千页轮 加我QQ 296217885

网友:
引用 楼主:
敢问仁兄,拉键槽时设备吃力吗?还是轻松自如。

不轻松不推荐

网友:
可以,只能应急用这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