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纹密封

楼主(2014-07-05):
我们需要使用螺纹密封气压3MPa,而且不能使用任何辅助密封的填充物质,公的材料是黄铜。
母的应该用什么材料、用什么标准的螺纹、螺纹的加工精度应达到多少、螺纹的加工方式是什么、应该如何装配?

求大神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
为什么不用锥面密封?

网友:
这个可以参考机械设计手册啊!里面有锥面密封啊!

网友:
没用别的材料而用铜了,就应该知道铜的特性吧。

五金店里买一公一母也没多少钱,拧紧一次再卸下来,用10倍以上的放大镜仔仔细细观察一下摩擦痕迹吧。

网友(点评):
通过挤压变形密封,但这种螺丝只能是一次性的

网友(点评):
扭力扳手。。。

网友:
请问楼主, 空气是什么含量介质,是否潮湿?
为什么不能用辅助密封介质呢?

网友:
市面上有种块插接头,可以密封~

网友(点评):
快插接头最高使用压力不过1.5,楼主的压力是3,用不了的

网友:
你的结构不合理,低压时传动螺纹有办法密封,30个大气压就难处理了。

有一种螺纹反向泵送的密封方式,但对螺纹的旋向和槽深有要求,只能用于很浅的螺纹槽结构。

你需要考虑在传动结构之外加整体密封结构,比如波纹管之类的

网友(点评):
传动密封可以考虑API的双太台肩锥螺纹。3Mpa不算打。只靠螺纹密封做到10Mpa也没啥问题。

网友(点评):
多谢零翼兄的指点!

网友:
看你密封直径是多大的。

网友:
你可以试着在螺钉和螺纹孔之间加一个能够压密封圈的小结构 这样不就可以防密封了?

网友:
公母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点评):
通俗说法,外螺纹和内螺纹。

网友A:
可以用PT牙

网友(点评):
PT牙要用生料带的,楼主要求不能用填充物质,PT牙就不行了

网友:
可以用美国标准干密封圆锥(外)管螺纹NPTF, 美国标准干密封圆锥(内)管螺纹NPTF, 可以起到螺纹副不加填充物质的密封作用。

网友(点评):
貌似这个不行吧,我们用NPT也都得加生料带

网友:
不能用填充物质,那就是说不能用生料带了,这样的话也就没必要用锥螺纹了
可以用那种万用螺纹接头,就是靠密封圈或者密封垫来密封的,螺纹仅仅提供压紧密封圈或密封垫的轴向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NPT的

可以用研磨后的两
锥面进行密封,

网友:
工程机械常用一种液压管头,应该合适

网友:
锥管螺纹+生胶带  绝对好用!

网友(2014-11-21):
如果是板材的话,可以用压铆螺母!

网友:
相当于下潜300米深(应该没算错吧),还得有足够安全余量。俺没玩过。搞定了麻烦告诉大家一声,我也想知道经过实际验证的方案

网友:
普通螺纹,用坡口的形式密封就行;液压管线不都是这样的吗

网友(2015-01-05):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PT牙

内螺纹如用钢件做,一个硬,一个软,应该可以密封好。

网友:
可以选择锥面密封的螺纹,或者是英制的,有3-5度的角度。效果也好。

网友:
螺纹挂锡行吗

网友:
PT螺纹(用圆锥外螺纹和圆锥内螺纹的螺纹方式安装)。NPT也可以。所谓加生料带,即是螺纹加工过程不能保证精度和完整(搓丝),采用填料密封(也有加乐泰胶、厌氧胶等)。PT和NPT本身就具有密封性,PT定义为55°密封性锥管螺纹,NPT为60°密封性锥管螺纹。所以在保证螺纹加工质量的前提下,不使用填料也可以密封。

网友:
用钢球密封后面用螺栓顶住钢球,不知行不行

网友:
用液压锥螺纹连接就可以搞定,30公斤力不算大。

网友:
楼上的回复比较猛

网友:
我觉得这种问题,查查手册就可以了。
再勤快点,去当地卖管件的店里转悠转悠问问。

网友(2015-08-05):
卡套接头 耐压30MPA没问题

网友:
楼主是在做大气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