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都断两回了,求教怎么改善。

楼主(2014-07-05):
如图是是我们厂生产的一款篮球内胆成型机,用于推动成型模具的进出的进出装置。工作时液压旋转缸通过增速减扭的自制减速器,带动同步带轮转动,在通过同步带带动滑块前后移动,滑块通模具连接在一起。现在模具重力约为10kg,模具进出的速度约为216mm/s。每词模具进出完成一个篮球的内胆成型。设备每天生产3000多个内胆。就是模具每天以216mm/s的速度进出3000多次。之前用的是棉线的同步带,用了不到2个月同步带断裂了,后来更换带钢丝的同步带,昨天又断了。想想是否是速度太快,冲击太大造成的同步带断裂。特来社区请教,其原因以及改进措施。还请不吝赐教。

成型油压机

成型油压机

进出模具组装

进出模具组装

背面

背面

爆炸图

爆炸图

网友A:
感觉你同步带不平,你要是同步带和直线滑台做到水平安装估计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我们公司的每分钟30次,连续开机16小时一年下来都不会断。

网友(点评):
油缸选大了。同步带在到位时是一直受力的,拉力超过了同步带允许范围。建议根据传动结构重新计算到位时的同步带受力,更换成更大型号的同步带。本身速度不快实在不行换成链条也可以呀。

网友(点评):
或者把行程开关换成磁性开关油缸加磁,到位后同步带不会受很大的力,但不知定位能不能满足您的要求。

网友B:
可否考虑更换传送方式

网友(点评):
兄台 你头像是靓点

网友C:
哪个型号的同步带?换高扭矩的(S5M,S8M)带钢丝的PU带试试。
只要皮带选对了,这个没理由断的。robostar的750长行程机械手里面就用的这种结构,s5m 25mm宽的pu带钢丝同步带。只不过是用伺服电机驱动的。
还有个建议就是缓冲垫换油压缓冲器。

网友:
如果同步带型号不对,这个速度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快,然而我看你同步带宽度和长度比例来说,应该做高速度带冲击强度的运动,会有点吃力,这样的话只有换大扭矩同步带,要么改成齿条齿轮,还有一点,你这是液压带动,万一卡住的话就会对同步带造成高强度拉扯,考虑拉断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个型号的同步带?换高扭矩的(S5M,S8M)带钢丝的PU带试试。
只要皮带选对了,这个没理由断的。robostar的 ...

后面选用的就是S5M带钢丝的橡胶带,结果还是断了 我估计是同步带没装好。

网友:
你查一下同步带的参数是否满足要求? 如果不满足是要可以选宽一点的或者大齿距的同步带

网友:
赞同5楼     要不要考虑换种驱动方式

网友:
加速度是多少,是否冲击太大了?

网友:
速度高牙距要小。选细牙试试

网友:
嗯,学习了!这种讨论对大家都会有提升!

网友:
期待正确的答案,会不会根温度因素有关

网友:
到现在也不说说断掉的位置有没有规律。。。

网友D:
初速度快了,就是启动转的那一瞬间速度快了,应该检查断裂位置,看看是不是在一个位置,或者是在一面,

网友:
用聚氨脂橡胶的P8M弧齿的的就不会坏了.

网友E:
赞同前面所说的
目前跟换驱动方式不太可能,以下改善仅供参考
1)更换油压缓冲器,
2)追加位置确认感应器,
3)油压压力是否可以降低,
4)油压电磁阀是否中卸式的,
5)有没有制动阀,减压阀

网友:
更换传动方式会好点。

网友:
设计的皮带张力是多少?

我以前遇到过皮带断,变频减速电机驱动,按急停按钮时因惯性而拉断。

有几个建议

1、改成伺服电机会好很多,能很好地控制加减速曲线。
2、在两个极限位置布置缓冲。
3、圆弧齿形带的承载能力要优于梯形齿。

网友:
明显负载没算好。要推翻重来了,换种驱动。

网友:
看来要换种传动方式了

网友:
仔细分析下看你的同步带是在上么位子断裂的,如果从中间直接断裂,建议你换更高强度的同步带。

网友F:
    如果滑块给感应开关的信号迟了滑块的止动就靠PU缓冲垫来缓冲滑块了(滑块未即停),此时同步带还在受到油缸的驱动力,造成同步带拉力过大而拉断。
           因此,问题可能出在感应开关和PU缓冲垫的安装距离上。解决方法如下:
1、调节感应开关之间的距离,使之小于PU缓冲垫之间的距离,即:滑块运动的停止 靠感应开关给出的信号来达到
2、同上述原理,如果空间许可,可在同步带上安装张力调节装置,以进一步缓解油缸对同步带的驱动力,缓解因感应信号与PU缓冲垫之间距离不同步而造成的同步带张力过大问题。

以上仅供参考。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滑块给感应开关的信号迟了,滑块的止动就靠PU缓冲垫来缓冲滑块了(滑块未即停),此时同步带还在受 ...

多谢大神指点,先按您的方法改进试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初速度快了,就是启动转的那一瞬间速度快了,应该检查断裂位置,看看是不是在一个位置,或者是在一面,

恩 今天去好好检查下断裂的位置,回来上图。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赞同前面所说的
目前跟换驱动方式不太可能,以下改善仅供参考
1)更换油压缓冲器,

多谢指点,你的建议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接下来按照您的方法去改进下,谢谢。

网友:
建议换同步带规格

网友:
考虑下启动时扭矩、启动负载……

网友:
有过类似经历,我的同步带断裂原因是主从轴不严格平行,后来换成对安装要求少的链传动就没问题了。

网友G:
看到了很多的热心人,呵呵,
我觉得楼主分析问题的能力还有待提高
遇到问题了,首先应该自己先分析一下,断口是什么样的,什么时候断?等等。把自己的疑点和分析过程给大家分享一下,毕竟楼主在第一现场,信息量大,这样大家也好帮你
每个问题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可能有完全一样的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别人经验的基础上学习,才能有收获

网友:
我覺的問題還是在負載身上

网友:
力的作用点不好!还是改设计吧

网友(点评):
就是皮带对滑块是有一个扭矩的

网友(点评):
直接拉到滑块上就会更好一点

网友:
齿轮齿条

网友:
如果传动方式暂时无法改动的话,横装同步带建议加装张紧轮,另23楼说的很好,如果你滑块停止了,油缸还在工作,对同步带的拉力是显而易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滑块给感应开关的信号迟了,滑块的止动就靠PU缓冲垫来缓冲滑块了(滑块未即停),此时同步带还在受 ...

一般带传动的张紧应该要靠近小轮增大其包角!

网友:
同步带的型号不同吧!

网友:
将你的皮带选型计算,张紧力,安装位置精度拿出来,就会有答案了。

网友H:
同步帶斷時,模具的位置:
  起始位置(含開模/合模)  油缸與起始位置有沖突,模具停止了但油缸還在工作。
  非起始位置         設計問題同步帶過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到了很多的热心人,呵呵,
我觉得楼主分析问题的能力还有待提高
遇到问题了,首先应该自己先分析一下, ...

谢谢水水大神的指点,昨天到现场特意观察了下,发现同步带断裂的位置正好是我们连接的位置,如下图断裂图  断裂位置如下:  。通常同步带是比较不容易断裂的,我觉得原因应该有:1.模具的惯性力传到同步带上,使得同步带受到了一个扭矩,而且扭矩的方向在两个行程终点不一样。2.液压系统的电磁换向阀我们用的是中封式E型三位换向阀,在行程开关感应后,油缸中的压力卸不掉。导致同步带受冲击较大,另外如mymachine大神分析的,现在是滑块到位后还会有些许反弹。
接下来我想改进的是:1,将行程开关之间的距离缩短,保证线断电后碰到缓冲。2.将电磁换向阀换成,中位卸荷的G型三位换向阀。3.该井滑动板与同步带连接板之间的刚性。
不知分析的对不对,还望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同步帶斷時,模具的位置:
  起始位置(含開模/合模)  油缸與起始位置有沖突,模具停止了但油缸還在工作。 ...

模具的行程与油缸的行程是对应的,另外起始位置与终点位置也是在装配时调整好的,置于断裂时模具在哪个位置,这个由于当时没在现场,问工人,他们也不知道。一下是我同步带的选型计算请指正:
油缸工作压力0.7Mpa
油压旋转缸输出扭矩T=fd=2493.8x0.018=44.884nm=45Nm
带轮输入扭矩T1=45/5=9Nm
带轮转动速度n=216/3.14159*46=1.5r/s=90r/min
带轮输入功率p=T1*n/9550=0.047kw
同步带选型:
取负载补偿系数ks=2.3
设计动力pd=pt*ks=0.047*2.3=0.1081kw
MISUMI同步带选型表得
选取同步带为S5M
选同步带带轮齿数为30,传动比为1
确定同步带带宽Bw={pd/ps*km}*wp
啮合齿数Zm=15则啮合补偿系数Km=1
Wp基准皮带宽度为10
Ps基准传动容量为73
所以Bw=0.1081/73*10=14mm
选取带宽B=25mm

网友(点评):
带在齿根处切断。检验工作载荷,和张紧后有没有超过同步带的“容许张力”。同步带的夹块要夹8-10个齿,自己线割的夹块的话,齿形要正确,齿顶仿带轮倒角。

网友(点评):
模具定位精度不高的话,油缸到位时,模具不能装到限位块。如果用限位块做精确定位,同步带改成链条。

网友(点评):
改成S8M的同步带,25宽时容许张力有2736*0.37=1012N,或许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楼主,你已经分析的很到位了,你比我厉害,我没有处理这些问题的经验
我只是根据我处理其他问题的经验提供了一个思路,以及在论坛上寻求帮助时注意的问题
你已经做的很好了,相信问题很快就要解决了

我觉得最好还是能出现场看一看,对解决问题肯定很有帮助,听别人说不如自己看

网友:
这个既然可以装阻尼器,应该定位要求没那么准确,你为啥不用多楔带那

网友:
同步带选小了!

网友:
改用聚安脂材料的皮带

网友:
加大同步带规格

网友:
首先,没有看到你的缓冲装置,可见冲击确实存在;另外,同步帯设计时也需要容量计算的

网友:
其实你这种机构功能的驱动方式最好是步进电机驱动:无冲击,更简洁,经济

网友I:
楼主很简单,把同步带换成多锲带,当初我们就遇到你这个问题,现在换了,啥问题都没了。

楼主(2014-08-07):
引用 网友I:
楼主很简单,把同步带换成多锲带,当初我们就遇到你这个问题,现在换了,啥问题都没了。

多谢参与讨论,现在我们是将导轨与同步带的连接方式增加了止口,加强了连接,同时将油路的电磁换向阀换成了中位为A B口通邮箱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网友:
改變設計應該比較能夠徹底解決問題

网友:
换个大型号的同步带试试  我觉得是同步带小了 或者有没有可能换个别的传递方式,216mm 你用线性模组也可以达到 前提是负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否考虑更换传送方式

同感

网友:
首先要检查皮带质量,看看滑块移动是否顺畅再,查看皮带的断裂处,判断断裂的原因:被撞击断裂,磨擦还是拉扯?
这款机子模具进出的两个位置:1.由皮带移动的行程决定;2.由台面上两个固定挡块决定。
如果是1的话可能的原因是负载过大。
如果是2的话就要在在1的基础上加上受冲击过大。
提议:增加缓冲机构,增加过载保护(前提满足工作,类似摩擦传动)
要不推到重来?

网友(2015-03-27):
建议好好计算同步带的各项参数~~~通过现象和图片可以了解到你可定是没计算过。

网友:
带和轮换成宽一点的。

网友:
同步带的参数我不说,我认为你的缓冲器需要改为油压的

网友(2016-05-20):
看贴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应该是安装问题,会不会是同步带偏了,受到了力

网友(2019-12-15):
结构不对  另外 抠门

网友(2022-04-19):
你好   最近需要定制同步带   可以给您提供同步带解决方案

网友:
我感觉跟我之前的一样,程序上没有写缓冲,一直是一个速度在走来走去,马牌皮带一周换两次。后来改了程序,到两头的时候减速。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问题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同步带不平,你要是同步带和直线滑台做到水平安装估计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我们公司的每分钟30次,连续 ...

阳光MAN,老师,我想请教你个问题,不知道如何联系你,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同步带不平,你要是同步带和直线滑台做到水平安装估计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我们公司的每分钟30次,连续 ...

阳光MAN,老师,我这边有个机构,是步进电机驱动同步带,速度是360mm/s,滑块的行程180mm,每分钟往返30次,除了滑块和导轨之间的摩擦力外,几乎没负载,1N的推力足够用。现在就是担心,带的寿命和导轨的寿命,产品的使用要求是一年只长时间停机一次(设备检修),每72小时会停机5-10s钟,同步带用的是钢丝橡胶带。

网友:
加减压阀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