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力臂结构设计

楼主(2014-07-05):
小弟做的扭力臂
疑问:
1:弹性体用什么材料做?(即便量产数量也很少)
2:扭力臂轴向是否需要固定(轴端挡板)
还请顾问大侠给予指点!

网友:
真不错,大师有才呀

网友:
就是没看到全部!

网友:
聚氨酯棒做缓冲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一般减速机手册上面的扭力臂 没这么复杂啊

网友:
常见的是一块板,直接从法兰面上长出,你这样拐弯几次的做法还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用什么材料不说,你这设计里弹性体比扭力臂还宽,这撞击次下来,弹性体就切断了。
具体用什么材料,看你需要多大的弹性能力了。也就是你要多大的杨模了。你需求多大,就根据需求去找对应硬度的材料。

网友(点评):
大侠的意思小弟不明白。弹性体比扭力臂还宽?什么意思

网友A:
请参考。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的指点 由于空间原因才设计成那样的 。小弟想知道那个弹性体是用什么材料做 而且适合小批量做 常用的加工方法可以达到(无需开模) 具体是 KH 那个地方的装配结构是怎样的

网友(点评):
不客气。请问为毛用弹性体啊?

网友(点评):
消除加工误差 防止“憋劲”

网友:
没看太明白!

网友:
没研究过,百度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参考。

消除误差,何不用偏心销?

网友(点评):
缺少扳手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