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 车螺纹 乱牙 怎么回事

楼主(2014-07-05):
数控车  车外螺纹  用G76做完之后 用外圆刀修端面倒角毛刺(去除车完螺纹后的毛刺)  修完之后为了节约时间用G32在光一次螺纹 (防止毛刺内翻)    螺距   转速  起刀点都是一样的    怎么用G32的时候会乱牙   结果就是  产品直接撞飞了

前面如果用G32 编就不会撞   求解

网友:
最好用G92就不会出现

网友A:
还没这样试过,个人猜测,
76是斜进法加工螺纹,第一刀和最后一刀的起刀点应该不是在同一位置的;

32是直进法加工螺纹

你现在的情况是32的起刀点和76的第一刀起刀点一致而不是最后一刀的起刀点,所以乱了,工件被撞飞!

网友(点评):
大侠从原理上作答,真是茅塞顿开。受教。看来基础太重要了,吃透基础才行啊

网友B:
牛人啊,G76和G92或G32等是不能混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这样试过,个人猜测,
76是斜进法加工螺纹,第一刀和最后一刀的起刀点应该不是在同一位置的;

的确是这样,基本相差半个牙距,等于是一刀车螺纹,不乱才怪,其实计算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起点不一样,轨迹就不一样

网友C:
不能这样干吧    g76  带精车的    可以控制精车余量和精车次数   把精车次数改成3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人啊,G76和G92或G32等是不能混用的,

有明白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这样干吧    g76  带精车的    可以控制精车余量和精车次数   把精车次数改成3就可以了

换过刀修过毛刺了,

网友:
换刀可以   一定要保证两把刀z向起点位置   起点终点坐标   一样    否则撞机  飞活

网友B:
你可以在去玩毛刺后用G76在走一次,不过由于G76带精加工一刀所以光刀时要两刀,也就1到2秒的时间,批量大的话就计算最后计算G76最后一刀的起刀点,G92一刀搞定,不过转速不能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人啊,G76和G92或G32等是不能混用的,

牛人啊  可以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在去玩毛刺后用G76在走一次,不过由于G76带精加工一刀所以光刀时要两刀,也就1到2秒的时间,批量大的 ...

请问g76最后一刀的起点怎么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g76最后一刀的起点怎么算

角度和深度,利用三角函数,实在不行就用G76走两刀

网友:
新代系统76  92混合车没事别的不知道会不会,其实现在我车完牙直接光一刀就可以了,开始留多几个丝,后面光时才倒角,是从里面往外倒,再光外回,这样车的牙很好的,没必要再光一刀牙

网友(2014-08-17):
应该可以的 自己用的时候看看   把x方向加上去  以前没有用过的 自己做一定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