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齿轮磨孔基准,该做个什么样的工装用来装夹?

楼主(2014-07-06):
需要磨84的尺寸,在内圆磨床上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工装用于装夹了

网友:
没有退刀槽啊,难磨。夹具有点麻烦而已。

网友:
锥面定位,用螺母夹具夹持磨内孔。

网友(点评):
用大端面,和外齿面定位吧?

网友:
对不起,我传不来草图图纸。

网友:
:@ 看内表面还是 齿轮 还是渐开线花键  我去谁设计的 工艺性太差了

网友:
夹具示意图

网友:
怎么没有看见我传的图呢?晕。看来我还是传不了图。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
这个东西很麻烦,定位夹紧都不好处理

图上没有标出基准,内圈是齿,如果以节圆为基准,需要用三个钢珠来定心。如果用右端台阶孔来做基准,它的偏差又有点大,需要用涨轴来定心。

压紧只能压在锥齿轮的外锥面了。

网友:
半精车锥面和内孔,以锥面定位,压右端面磨内孔。磨孔后又以内孔定位精车锥面。

网友:
神人设计啊  这个内孔磨不到头啊

网友:
可以试试订购保持架,加持外圆磨孔;( [0 k3 D. x& ^+ n( I
不过我用保持架的零件齿锥度没这么大,不知道厂家能不能设计保持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