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 感觉少东西 有卖的么?

楼主(2014-07-06):
上图 好看

网友A:
应该把螺母座拆下,然后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把螺母座拆下,然后照片。

技术不行   怕拆了装不回去       螺母座锁紧螺母  有卖没啊?

网友B:
还有个固定端 轴承座吧  你指的少什么啊? 单纯外购回来  就这些东西
注意有的结构式 不需要轴承座的  一端自由  一段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固定端 轴承座吧  你指的少什么啊? 单纯外购回来  就这些东西
注意有的结构式 不需要轴承座的  一 ...

你看滚珠座部位      有四个螺丝孔    一面有挡的   另一面没有

网友C:
轴端的锁紧螺母?我们这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端的锁紧螺母?我们这倒有

您好  这个应该是滚珠螺母座锁紧螺母  和轴端的有点区别吧  能上个图片么?  四个螺纹孔距离33.6    m6的   ,丝杆直径19

网友:
卡螺母座的?还真没这样的

网友D:
这四个孔是不是和工作台安装的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四个孔是不是和工作台安装的孔啊?

不是  和工作台连接的孔在另一个平面上

网友E:
锁紧螺母,油封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锁紧螺母,油封

有卖的么?? 请问

网友:
明白了 内循环 导向器吧  防止珠子调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卖的么?? 请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参考一下,有卖的,图片底下有电话,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