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预紧力请教!

楼主(2014-07-06):
图示双排角接触轴承,用在卷扬减速机。电机输入1400转,该轴承输出,转速17转,请问预紧需要多大扭矩?谢谢!

网友:
这个看着像推力轴承来着。不懂等解答。

网友:
是双向推力角接触球轴承。
2个轴圈之间应该还有一个隔圈的。为什么图中没有?

网友:
这个是双列角接触球轴承吧?

网友(点评):
大侠,是双向,不是双列。

网友(点评):
一个意思 :D

网友:
如图

网友(点评):
可否给个数?谢谢! 补充一下,在外圈施加的的扭矩为18000Nm.

网友:
角接触球轴承的预紧技术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35OAfaXxIkuX_J46t1bnSqMP6uSZEmjGS7B2LO3yHzJIo6JlssFKjACNNLM9cdfh1HSj06c-ai79QzyIEMDe7LUyDLplfnFoI62In_Mb8uS

网友:
课本上 没学过这种轴承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