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mm * 24mm四方体可以用普通车床车吗?

楼主(2014-07-06):
24mm * 24mm四方体可以用普通车床车吗?

网友:
不明白 你是车出来要四方的 ??
还是要用四方的车成其它形状??

网友:
理论上可以,但实际上没人这么干,效率低。

主要方法是卡盘夹刀,刀架夹工件,然后就可以飞平面。

曾经有位老先生把车床玩出花了,叹为观止,用车床做个四方体对人家来讲小意思。

所以说理论上是可以的,但不是适合一般人。

网友:
1 精度没要求可以直接用三爪夹持工件车,这方法有工件飞出的危险。
2 四爪夹持或者花盘+角铁。

网友(2014-10-05):
可以的,把车床改装成车方机就可以,我收集了许多这方面的资料,完全可行。当然你要是有钱直接上一台。

网友:
效率还是一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