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可以买到如下图的铝型材

楼主(2014-07-06):
联系电话15088232230、QQ511126393

网友A:
长宽规格,材质,用途简单说一下。

网友:
以前修过警车喇叭,那个铝合金底座与这个差不多。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可以定制的  你问下上海安腾铝业
上海那边做定制的多的

网友B:
用量多的话直接定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量多的话直接定作.

;数量比较少定做模具费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宽规格,材质,用途简单说一下。

长,宽,高2610*60*180.图片上是挤压成型的铝型材(具体牌号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