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外汉关于一个机械装置设计的请教,请高手帮忙解答,感激不尽!

楼主(2014-07-06):
大概就是图片里的这个情况,就是想设计一个打年糕的机器,装置能把柄上的锤子举起来,然后猛的落下去,几秒钟一下的频率,最好能调节强度,有哪位大侠懂的话,帮忙解释一下,什么都不懂,希望能听得懂,谢谢

网友:
图片必须上传,不能复制,别人看不见。

网友:
不知你说的年糕和我家里是一样的不。小时侯,过年时才打年糕。先把糯米蒸好后,放在石臼里,请众邻居家的壮汉,上十人,五六人一组,一人一杵,不停地捣,糯米越来越粘,越来越捣不动。最后几条杵架起捣好的糯米团,摊到洒了一层石膏粉的门板上,用面杖摊平,切成条状。等年糕冻出裂纹,才放入清水中保存。同在这种邻里关系都很淡散了。打年糕也被机器所替代,但不是用打的方式,而是用螺杆挤压出来,和所有膨化食品加工一样。你是不是要改一下思路!

网友:
做过500kg的冲击锤,发动机缸体轻松击穿。

网友:
原理么,电动机带一个减速机,作用就是旋转喽,带一个滑轨,一个滑块,目的么,变转动为直线运动。频率什么的要自己计算了。简单一点说,不就是个曲柄滑块机构么,不算难……

网友:
过去锻工用的有一种“夹板锤”结构很简单,造价低廉,可调整锤的力度、速度,用电动及带动。可惜我这里没有相关资料,你可以查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