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设计有没有原理性错误?

楼主(2014-07-06):
还有轴承是不是那样画哦?。。

网友:
轴承有规定画法,简化画法,通用画法,只要符合国标,怎么画都可以
1这个工装是用来干什么的
2这个通过丝杠左右平移的百分表测什么的

网友:
这个工装是用来干检验零件,如是结构我看有的太复杂。

网友:
轴承没有这样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