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加工中异常情况1:看看这个齿轮检测单

楼主(2014-07-06):
这个版块几天都没什么新内容,
太无聊了,发张齿轮检测单给大家看看。
点品点评这个单子上反映零件有什么问题^-^

网友A:
上面是齿形,下边是齿向,请问楼主的齿轮是滚齿还是剃齿加工之后的检测报告?从下面的齿向来看的话,如果是剃齿的定是剃齿刀的轴交角没有调好,如是滚齿,定是滚齿的参数输入有误或是差动挂轮计算误差过大。

网友(点评):
杨姐果然不凡,,,俺看不明白。呵呵。

网友:
像这样的 最好发到 机械加工板块   感觉其他这几个板块 人气不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是齿形,下边是齿向,请问楼主的齿轮是滚齿还是剃齿加工之后的检测报告?从下面的齿向来看的话,如果是 ...

剃齿的产品,如果是滚齿的话这种要鼓形量的滚刀估计只有格里森才能作了,台湾的都搞不出来

楼主:
算了还是自己说吧。
这个检测单有四个主要问题:1。齿形中凹;2、齿根无沉切,;3齿向斜率超差;4、齿向起测点不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算了还是自己说吧。
这个检测单有四个主要问题:1。齿形中凹;2、齿根无沉切,;3齿向斜率超差;4、齿向起 ...

剃齿机的刀架对角没有扳好,在剃齿机的刀架上压一块百分表,保持2mm的压表值,按齿向检测报告上的误差值每超差一丝百分表上扳十丝去校正剃齿机的刀架的轴交角。齿向正常了,齿形也会恢复正常的。一般情况下齿向偏差过大,测出的齿形也会出现 很大的偏差。这样的事我经常做,我们车间的那台剃齿机就是我在搞。

网友(2020-11-07):
引用 网友A:
剃齿机的刀架对角没有扳好,在剃齿机的刀架上压一块百分表,保持2mm的压表值,按齿向检测报告上的误差值 ...

大神,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