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齿中插刀磨损,质量保证不了,报废损失也大

楼主(2014-07-06):
        齿轮模数4、6、8比较多。在插齿的过程中间,在意外情况下插刀崩刃或者磨损,导致中断。接下来如何处理是麻烦事。换刀再插,有可能导致插刀因磨损而报废,尤其是在即将插到位的情况下,质量不一定能保证。在没有后续磨齿的情况下是个问题。滚齿还好。回火是常用的但会产生其他问题。最大问题是质量。报废又损失大。

        坛子里在一线做齿轮的大侠们来讨论一下。

网友A:
你是指插内齿圈,还是普通零件外齿,插完以后没后继的剃齿或磨、珩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指插内齿圈,还是普通零件外齿,插完以后没后继的剃齿或磨、珩齿了?

外齿采用滚。插内齿。精度等级一般。大多没有后续更精密的加工。

网友:
我们公司一般都作报废处理,要修复比新做一件还要麻烦。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报废代价有点高,小的话直接扔了,想预先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齿采用滚。插内齿。精度等级一般。大多没有后续更精密的加工。

哦,如果零件必须返修的话考虑慢走丝(得有余量,且通孔);
如果是盲孔的话需要做个定位工装装上去再插一次(有难度的

网友B:
崩刀的话,看看有无余量了,可能得报废。意外事故,人为居多。
磨损的话,应提前估计刀具的磨损情况,达到加工数量即换刀。
应该加强管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如果零件必须返修的话考虑慢走丝(得有余量,且通孔);
如果是盲孔的话需要做个定位工装装上去再插 ...

有道理,对于重要件且是通孔的慢走丝不失一种方法,虽然一件下来得很久。这里通孔不通孔的都有。对于余量较小的,重新校正是个问题,能否提示一下,在余量较小的情况下,对刀的工装的原理?谢谢

网友C:
我记得哈工的插齿刀还不错,一个批量下来没问题(批量20个左右),只要不出其他错误的情况还算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崩刀的话,看看有无余量了,可能得报废。意外事故,人为居多。
磨损的话,应提前估计刀具的磨损情况,达到 ...

崩刃发生也不经常,主要是超越不能长,曲柄没有锁紧,变动后不到底导致。这里一件一磨刀,大点的中途还要修刀。只有在行程达极限不便装卸件又小的情况下才涉险多干一件两件的。余量少,有位置变动的比较难修。不知你们发生过及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哈工的插齿刀还不错,一个批量下来没问题(批量20个左右),只要不出其他错误的情况还算耐用

这里使用上优的,能干多少得看多大件,齿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崩刃发生也不经常,主要是超越不能长,曲柄没有锁紧,变动后不到底导致。这里一件一磨刀,大点的中途还要 ...

上优的刀也没这么不耐用啊!
你们刀具涂层是什么材料?产品材料和预热处理状态呢?

网友D:
请楼主把所用的插齿机型号,以及所插齿轮的图纸帖一份简图上来,看一下工装设计的可行性,一般来说插内齿如果排削正常的话,在插的过程中发生崩刀的可能性很小,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机床刀架让刀或是工作台让刀机构出了问题,在加工过程中出现让刀不同步的也会发生崩刀的。也有可能是机床让刀时间调整不当。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楼主把所用的插齿机型号,以及所插齿轮的图纸帖一份简图上来,看一下工装设计的可行性,一般来说插内齿如 ...

大侠:一般情况下让刀时间控制在多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优的刀也没这么不耐用啊!
你们刀具涂层是什么材料?产品材料和预热处理状态呢?

调质过的铬钼钢,一般没有事情,主要是意外情况下磨损后后的再加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楼主把所用的插齿机型号,以及所插齿轮的图纸帖一份简图上来,看一下工装设计的可行性,一般来说插内齿如 ...

苏联时期造的老式床子,相当5180。我的问题主要是如果意外刀子磨损的话的再加工问题(比如刀子装松了,曲柄没有调紧,没有插到底等意外情况)。

网友D:
没有加工完或是中途崩刀之后的齿坯,多数是不能要的,但如果要是能在工装上面想一点办法,可以中途将工件拆下来,清除上面的积屑瘤或是残余碎刀口,拆下插齿刀将崩掉的刀口完全磨出来,装上刀子,调好行程长度,将工件装上去先不要急于锁紧,手动把插齿刀的牙齿与之前加工出来的齿轮的牙齿合上牙,一边合一边转动工件,刀子慢慢帖紧工件,一边帖一边手动慢慢进刀。直到用手转工件时一点间隙也没有的。最后锁紧工件。退出刀具。按正常加工首件齿轮的对刀方式去做。对于要求特别高的齿轮,返工也就没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加工完或是中途崩刀之后的齿坯,多数是不能要的,但如果要是能在工装上面想一点办法,可以中途将工件拆 ...

工件较重,拿不动。对刀方法有些差别。对于余量较小的,比较费时间。崩刀一般不常见。主要是吃刀过猛及其他原因引起的磨损的在加工问题。如果研发出合金刀的话就好解决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工件较重,拿不动。对刀方法有些差别。对于余量较小的,比较费时间。崩刀一般不常见。主要是吃刀过猛及其 ...

如果是因为机床某个传动链的配合间隙过大,也容易发生崩刀。即便是换硬质合金的插齿刀崩得还要比用普通M2材质的还要厉害。这样的老机床冲程速度不高,用硬质合金插齿刀要求机床的冲程至少也是1000以上。具体原因也只能在电话中细说才能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因为机床某个传动链的配合间隙过大,也容易发生崩刀。即便是换硬质合金的插齿刀崩得还要比用普通M2 ...

如果有合金刀可以解决我提的问题。机床整体看比较结实。不过久了该全面整整提了。冲程可调慢中快几级。大侠有这方面的专长。今天加班了,刚洗澡很舒服。我们是同道中人,以后常联系。今天晚了点。早点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