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停机与断电停机问题,高转速机器难过震动关啊

楼主(2014-07-06):
这几天,一直在车间做机器的调试工作,因为设计的高转速机器一直都过不了震动这关,所以目前正在尝试采用整机动平衡的方法来检测其回转体平衡问题,可是在这之间,遇到了另外一个很意外的事情,具体的动平衡问题我会再次写贴讨论。

目前我们可以将机器简化为一台电机(变频电机)带动一个轴转动,问题是电机反复启动,会不会对电气设备如变频器等寿命产生影响?还有就是电机启动速度比较快,可是断电停机由于回转体转速比较高达到3000r/min,那么其惯性力特别大,需要等很久(大概半小时)才会停下来,我们就在考虑可不可以进行降频使其快速停机。我可以在停机的时候,直接将电机频率慢慢降低,可是电气人员说能源没办法消耗,因为没有佩带电阻。

各位大侠,觉得这种电机快速降频停机的方法可以吗?还是只能采用断电惯性停机?

网友:
变频器能不能用制动电阻?

网友:
反接制动是一个很好的消耗动能的方法

加一个制动模块,比如制动电阻,要不了几个钱

网友A:
变频器一般都自带制动单元,加个制动电阻百来块钱。

网友(点评):
处士,今天吃饭再次去请教了另一名公司电气工程师,他说可以降频停机,因为我们电机采用的是双变频可以消耗能量,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双变频?不明白。

网友:
如果直接停机,经常反复启动,对电器,和电网有影响,你们这个情况,和上海狐飞的机械结构很类似,可以找他咨询

网友(点评):
用制动电阻就可以解决,简单。

网友:
变频器做电气制动很常用,功率小在电阻烧掉,功率大的话还可以将发的电馈回电网。

网友:
mark一下,学习一下使用变频技术如何制动

网友B:
变频器什么型号,找下说明书,1、加速太快,调一下加速时间参数,一般变频器出厂为10S。2、减速太慢,加刹车电阻(功率、阻值参照说明书)同时调整变频器参数,减速时间也不能太短。3、振动大,如果没有动平衡机。可将转速调至600-800转/分钟,反复几次配重达到动平衡。

网友:
加一个制动电阻,要不了几个钱,再说频率也可以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什么型号,找下说明书,1、加速太快,调一下加速时间参数,一般变频器出厂为10S。2、减速太慢,加刹车 ...

我们一般都把加减速调到0.5s,这样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一般都自带制动单元,加个制动电阻百来块钱。

在网上查到的一张图,或许可以给你提供一些思路,分享!

网友(点评):
http://baike.baidu.com/view/1176961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