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黑铝件在强光照射下发黄

楼主(2014-07-06):
请教各位大侠,我们公司LY12铝件,正常使用时,在强光照射下,照射部位变成黄色,期待高人指点
如图:

网友A:
温度多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多高啊?

温度我估计大概不超过70度

网友:
染料老化分解了,找表面处理的供应商协商,换染料配方。

或者你直接使用本色阳极氧化不可以么?表面哑光,虽然比不上黑色的,但它的反射率也不高。

要降低反射率更好的方法是化学镀镍发黑,这个工艺在太阳能领域有应用

网友:
问题应该不是强光,而是LY12发黑处理很容易掉色(亲眼所见,太阳光就能使其掉色),应该硬质氧化才不会掉色

网友:
紫外线照射,褪色非常快,,,,,

楼主:
这个是在高亮LED照射下变成黄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