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蜗轮蜗杆分度问题

楼主(2014-07-06):
我先介绍一下情况,我们自己做的蜗轮箱,蜗轮蜗杆是外协加工的,用伺服电机带着蜗杆进行分度用,我们这蜗轮箱对分度要求很严,做过几十台了,也算是成熟产品,上个月蜗轮蜗杆安装后用扳手转动蜗杆时蜗轮转动一周发现有四分之一是非常吃力的,剩下四分之三是正常,用手晃动蜗轮时有轻微的间隙,以后没有这么大,然后我们开始查找问题,把所有的加工零件检查一遍没发现什么问题,我们怀疑是外协加工的问题,但是这蜗轮蜗杆用一般的检查方法检查不了,我们又把供应商找来,他也发现不了问题,但是一口咬定蜗轮蜗杆,唉,这可就难坏我们了,以前没接触过这蜗轮蜗杆,难道说 这蜗轮蜗杆在机器上加工出来就没法检验了,只能靠机器和当时的操作工来保证了?还有个问题是不知道大家是用什么方法实现分度的?是变螺距蜗杆好还是双螺距杆好,数控车上面的回转工作台是那种的呢?好多疑问呀,

网友A:
叫双导程蜗杆,并且连蜗轮滚刀都必须是和蜗杆一样的双导程滚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叫双导程蜗杆,并且连蜗轮滚刀都必须是和蜗杆一样的双导程滚刀.

哦,呵呵,嗯,是双导程蜗杆,刚写错了

网友B:
精密的涡轮蜗杆都需要磨削的,你的涡轮蜗杆有没有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呵呵,嗯,是双导程蜗杆,刚写错了

滚刀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密的涡轮蜗杆都需要磨削的,你的涡轮蜗杆有没有磨啊?

这个还不太清楚,因为是外协加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

还有蜗杆呢,需要磨得

网友:
蜗轮离心吧。。我是搞数控转台设计的。。。再去滚一下蜗轮

网友C:
蜗轮加工时圆跳动没有校准好;另:蜗轮没有磨削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蜗轮加工时圆跳动没有校准好;另:蜗轮没有磨削加工的!

哦,这蜗轮蜗杆 测量都是很困难,是不是加工出来后都没法修了

网友(2014-08-11):
当然可以返修,不过配合间隙会变大,除非中心距可调或是双导程蜗杆。

网友(2014-09-25):
个人判断是涡轮的问题  因为你四分之三是好的 四分之一是吃力的  那就是涡轮的问题了  因为蜗杆转一圈 涡轮移动过去一个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