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械设计手册的疑问:这两张图是不是自相矛盾了

楼主(2014-07-06):
看到了孔间距偏差这里

这里是手册上截图下来的,不懂的就是这两张图是不是自相矛盾了,后面那个任意数量螺栓连接孔间距偏差应该和前面的两个以上的一样啊,怎么不一样呢?

网友:
不懂的就是这两张图是不是自相矛盾了,后面那个任意数量螺栓连接孔间距偏差应该和前面的两个以上的一样啊,怎么不一样呢?

网友:
成大仙的机械设计手册上,我也发现几个小错误。给人感觉这书不靠谱啊。

网友:
一个半径,一个直径

网友:
底下的数值略有不同。第一个没有中心孔这个基准

网友:
感觉就像一个是精加工一个是半精加工,选择哪个还是要看自己具体要求设计。
帮你顶下,看大侠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