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机构采用

楼主(2014-07-06):
小弟,有问题想请教一各位大神,高度1米,载重50KG的升降机构,用齿条加齿轮好,还是用丝杆比较好的呢??谢谢!

楼主:
精度没有要求的情况下。

网友:
丝杆能自锁,是升降机构这个要考虑。

楼主:
就是说用齿条加齿轮会容易发生事故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用齿条加齿轮会容易发生事故吗???

也不是,可以加一个电磁铁,组成摩擦式离合器,电磁铁断电则齿条不会动,形成保护。类似于三位中封式的阀

网友B:
一切尽在不言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是,可以加一个电磁铁,组成摩擦式离合器,电磁铁断电则齿条不会动,形成保护。类似于三位中封式的阀 ...

谢谢了,就是结构在安装维修方面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切尽在不言中

这种结构还是比较普遍,谢谢了。

网友C:
看经济条件,客户要求,加工,采购,实用等等,哪些条件比较适合你现在的要求,就用哪个方案

网友:
丝杆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经济条件,客户要求,加工,采购,实用等等,哪些条件比较适合你现在的要求,就用哪个方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