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发动机曲轴孔珩磨划痕

楼主(2014-07-06):
我车间生产汽车发动机,碰到棘手问题!曲轴孔珩磨后出现划痕!无法达到工艺要求!
我单位曲轴孔采用铰珩工艺。
珩磨液刚刚更换没多久,目前浓度调过,刀具更换过,加工参数调整过均无效果,请求各位参谋,望能相助!

网友:
敢问楼主在哪个发动机厂?

网友(点评):
楼主可否附上照片,也好分析

网友:
最好有图片跟现场加工的情况。

网友A:
我有几点疑问,1.划痕是横向还是纵向的?2、...2我忘记了,楼主暂时先告诉下第一店把,我下班了先,回家看你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几点疑问,1.划痕是横向还是纵向的?2、...2我忘记了,楼主暂时先告诉下第一店把,我下班了先,回家看你 ...

曲轴孔径向的划痕,卧式的,铰珩,图片等我空了发上来。
目前问题已解决,但仍然有少量轻微划痕,历来有。
感谢各位师傅积极响应,问题虽已解决,但还望各位不吝赐教!
乐意听取不同的声音,共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