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形圈密封的法兰,这种工况有无更好的密封形式?

楼主(2014-07-06):
我要做一个容器,材质为Q235B,直径600,压力1MPa,在下法兰上开一个槽,放O形圈,上法兰面是平的,容器内外包括法兰面我要喷防腐漆, 有个问题:

喷漆之后封头与筒体的拆卸及安装难免会磕碰到法兰面上的防腐漆,这样金属裸露,容易腐蚀。想在法兰之间加一层橡胶垫以防止法兰面直接接触,但对O形圈的密封性能有影响,而此处加的橡胶垫虽然会起到密封作用,但并不可靠。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还是我的想法不对,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另外,像我这样类似的工况有没有更好的密封设计形式,请指点一下。

补充内容 (2014-7-8 12:02):

图片在9楼

网友:
辛苦下,配个图.

网友(点评):
咋发图呢?

网友(点评):
图片在9楼

网友:
我用过金属石墨缠绕垫片,防腐有很多方式,没图不好讨论

网友:
配合面就不能喷漆了吧,配合面采用喷锌防腐吧,然后仍然采用O型圈密封的方式。锌层不那么容易脱落

网友(点评):
想盛海水,锌与钢形成电路,保护钢,但锌层腐蚀更快

网友(点评):
直接接触海水呀,我见过的防腐的镀层技术好时间长了都不行

网友(点评):
大多数都是非常厚的防腐层来实现防腐的,厚到不像话

网友(点评):
是的,我这个容器里就加了很大一条锌棒来形成阴极保护

网友A:
东西不大的话直接用不锈钢吧,或者法兰面用不锈钢焊上去

网友:
波齿复合垫、金属石墨缠绕垫是个不错的选择,俗称静密封。本人以前在静密封行业待过,压力再高一点也不在话下。另外,上下法兰面不做成平的不好么,带止口的那种,O型圈安置在立面上……

网友(点评):
O形圈安装到立面上靠径向密封?我也在考虑用止口的那种,但是类似于榫槽那种,经验不足,不知道做出来的东西能用不?害怕打压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西不大的话直接用不锈钢吧,或者法兰面用不锈钢焊上去

原来打算这么干,在法兰接触面上堆焊不锈焊或钢板,后来嫌麻烦,随后贴个图上来。东西还是不小的,40厚的钢板直径740,316L的话还是挺贵的。

网友:
你喷漆是防止酸腐还是只是普通的潮湿环境防腐?
如果是酸腐,可以直接用耐酸石棉板。5Mpa以内没问题。O圈可以省了。
如果只是气腐,楼上的喷锌方法可以用。
另外,个人不喜欢这种O圈的用法,单侧封闭,另一侧全开,在600的直径上,你这样用容易损坏O圈的。个人更倾向于断面环槽的用法。看你尺寸上也有空间,不知道为啥要这样用。

网友(点评):
内部介质是海水,容器外是海洋大气环境,腐蚀都挺厉害的。 你说的断面环槽是什么?就是直接在法兰面上铣个环形沟槽?

网友(点评):
对。如果介质是海水,可以考虑阳极保护法的。比单纯靠防锈漆更可靠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打算这么干,在法兰接触面上堆焊不锈焊或钢板,后来嫌麻烦,随后贴个图上来。东西还是不小的,40厚的 ...

我们化工设备上有很多同样的情况,基本都是焊接不锈钢法兰。如果经常做不锈钢的活,圈割下来里面的还能用,偶尔用一下成本确实略高。

网友:
压力容器有标准啊  有法兰标准有密封垫标准  留下方式可以发给你一份   根本不用O型圈   可以采用WN法兰RF密封形式

网友(点评):
谢谢,给我发到come1695@163.com 不过我们就是为了降低成本,才考虑用O型圈

网友:
结合面不用喷漆,涂黄油就可以啦

网友(点评):
涂黄油应该是对一般的防锈能满足,但可能适应不了海水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