挡圈A,B的区别在哪里。

楼主(2014-07-07):
查了一些资料,手册上只说了在加工是A型是用板材冲压加工,B型使用线材加工。那在设计的时候两种挡圈能不能互换?

网友:
你看看规格尺寸啊

网友:
这两种尺寸不是一样的,无特殊要求下,设计的时候只说直径多少的挡圈,采购的买回来就行

网友:
你真抬举采购,人家买的时候才不管什么线材板材呢,人家只看型号

网友(点评):
老采购可能知道,新采购就够戗了,呵呵。

网友(点评):
图纸上有写明标准号的啊。

网友:
区别大了,甚至说影响其实际使用。怎么讲?
A型采用板材冲切工艺制成,截面呈方形或者矩形。
B型系采用线材冲切工艺制成,截面呈圆形。
先从生产者的角度来看,A型是冲压板材出来的,冲了这么一个圆圈之后,这个圆圈的中间部分就是落料废材,比较难以再次利用。而B型是个线材制品,只要“绕出”这么个圆圈,没有浪费的材料。
再从使用者的角度看,A型它和被连接件是面接触的,A的截面的可以做到很宽或者很厚,甚至做到很扁的矩形使其有更大的负重能力和抗变形能力。在一些挡圈不能很厚的场合,比如螺杆长度有限,或者,螺母很大需要大面积支垫的时候,很宽截面的A型平面可以起到更大的负载能力和更好的保护被连接件的接触面。
而B型,是一根线材绕出来的,截面的粗细都已经定型,要增大负重能力,只能加粗线材;当保护被连接件的接触面有较高的要求时候,B型线材截面这个圆形的东西,理论上和接触面是线接触,容易损伤被连接件,不能实现和A型那样面接触。
最后从采购的角度来看,有经验的,会事先问问工程师,撇清责任;没经验的只会选便宜的。

网友(点评):
扫街果然正版,,,,,,,,,

网友(点评):
截面都是矩形 。。。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
http://www.bzfxw.com/soft/sort024/sort010/1012518.html
http://www.bzfxw.com/soft/softdown.asp?softid=12517
大家可以下载国标来仔细看看,A、B两种在形状上略有差别。

网友:
看来,设计不是简单的事。。。

网友:
扫街大侠说的够全面了

网友:
其实问题不大,只要是材料一样,尺寸一样就行了。分别只是一个是模型冲出来的,一个车削加工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