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长辊要求跳动度在0.001mm之内。

楼主(2014-07-07):
印刷设备上的刮胶辊,要求轴承两端与中间的跳动度在0.001mm之内,中间辊直径最大有300mm,长度在1800左右,中间表面镀硬铬层。
这样在磨床上应该怎么加工能保证他的精度呢,换了不同的砂轮了,根本达不到啊,最好一次也有0.005以上,有谁能说下解决的方案吗,谢谢!

网友:
你的磨床都没有1μ吧

网友:
想起金刚钻和瓷器活儿了。。。

网友:
干这个只靠人就不行了,设备要好,工艺要合理并每一步都到位
干得了这个就有了金饭碗了,努力吧

网友(点评):
据我所知,国内的基本上不行,不排除那些航天

网友:
导辊,我们公司原来也没那么多要求啊。

网友:
一直羡慕那些搞高端技术活的。

网友:
查一下  按300计 2级精度 公差是 0.004
           按1800计(估计要是辊面是1800宽那实际支撑要大于这 ) 1级精度的公差是0.005
           图纸要求0.001

网友:
这个要超精磨了吧,工作母机能不能达到这个精度不?

网友:
留一定余量,石墨砂轮超精磨

网友:
一要求这么高啊。没做过

网友:
这是个技术活儿

网友A:
有钱就好办事!

网友(点评):
支座上还装有隔震器,还貌似是主动式的,这银子真的要不少

网友:
只想靠无限提高刮胶辊的精度来保证涂层的厚薄均匀度,很难。

楼主:
首先说明一点,这个产品不是我想象出来的,而是实际生产就一直在使用,目前加工此长辊的也是我们本地外加工,他的设备也是上海产的磨床;能磨出此精度的,我们本地也有二家,其它的没有人能磨到这个精度,所以我想论坛人朋友见多识广,可能知道其工艺或者解决的方法。

我目前了解那二家能解决此问题的,多有把磨床改装过,但是我不知道的是这个改装是从那里入手呢?
减少磨床本身主轴和顶尖的跳动度?或者磨床本身的振动想办法减少?

网友:
围观,等学知识。

网友:
上海的 轧辊磨 安装时远离震源、住单间最好、做好隔震,好像还得恒温。好像见过挺娇贵的

楼主:
多没有什么好的见解吗?

网友:
出图都没考虑工艺

网友:
问一下螺旋线大侠吧,那是高手

网友B:
这精度是相当了得的,没见过类似的要求和应用。
按道理讲
机床精度本身不是大问题,高精度轧辊磨精度是可以达到的。
重点是定位基准
先是顶磨轴承位,以中心孔为基准,虽然是长轴,但轴承位在两端,处理好中心孔,圆度要保证在0。5微米以内。我老单位用上海的MG1320磨1米,直径100的轴,圆度可以磨到0。3以内。
轴承位完毕,磨辊,不能顶磨,要托磨,以轴承位为基准,硬质合金双V托。合理分配粗,精,超精磨量和砂轮选型。对磨工要求确实比较高了。
楼主说的别人改了磨床,一定是改的V托和工件驱动。如果有机会,好好留意这两个地方。

网友(点评):
向大侠学习,羡慕

网友(点评):
我单位就是这样的工艺 应该是用巴氏合金的吧

网友(点评):
也是可以的,主要是可以刮,好找精度。硬质合金难找精度,但耐磨。话说你们产品能到什么精度,可以说说,给楼主个参考。

网友(点评):
论坛中确实能学到东西,真能从只言片语中领悟出道理,可不是临时抱佛脚可以抱起来的。

网友(点评):
好的托架方式应该能使磨削位的椭圆度小于托架支撑轴的椭圆度,这推翻了误差复印原则,达到了这个,精度才能大幅度提高,这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精度是相当了得的,没见过类似的要求和应用。
按道理讲
机床精度本身不是大问题,高精度轧辊磨精度是可 ...

谢谢大侠的帮忙,过几天叫师傅再试下,前几天我是让师傅把顶针在自己磨床上磨后,再把零件放上去加工,零件的尺寸磨的余量还有0.05时,把工件拿下来,放第二天精磨加工最后尺寸,最后加工下来的一批零件跳动还是有0.003-0.005左右。当然这样的跳动度,厂家也能验收的进去,但是别人能磨到0.001,现在厂家就没有把此零件给我们加工了,说什么时候能解决此问题,再把零件给我们加工。

网友:
无解 你量的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想溯源问一下楼主,为何要这么高的精度?如果是客户要求,那客户是依据什么这样要求?

客户的图纸上标注是0.0025 。
这个跳动度越小,他刮的胶水理论上说是越均匀,
别人加工的跳动度比我的好,价格一样,他肯定不会选我的加工厂了。

网友:
你去找设计师改图吧,造航天件吗,你做出来一百根,有一根可能是好的,你按100根做一根报价得了。

网友:
印刷机械,要求在纳米级!匪夷所思……还要控制在微米以内!您搞清楚小数点了吗?

楼主:
楼上的几位坛友,你们就算不知道解决此方法也没关系。
但是大家多抱这样的态度去搞制造业,我相信中国的制造业,只会越来越退步!
就加工来说,我们把精度提高了,而成本没有增加,这是很好的事情。
也许,你们认为中国制造的设备,根本不需要达到这么高的精度;但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不能降低,制造的设备,要精益求精!

网友(点评):
顶!我一位朋友做的分条机,精度也是μ级,他做的更绝:卖全新的上海磨床并签定合约,两年后全部退回以旧换新、补贴折旧和差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几位坛友,你们就算不知道解决此方法也没关系。
但是大家多抱这样的态度去搞制造业,我相信中国的制 ...

楼主对工作的态度是可取的,发人深思。我国的机械制造业就是缺少这种较真的精神。一台设备,从原料到各个配件设计、制造、安装等工序每个环节都掉一个微米,组合出来的整体精度就是一台很普通的设备了。

网友:
这种辊我磨过,要求真心高,慢慢磨还可以磨好,但是没有要求0.001这么夸张的精度。

网友(点评):
感觉上是不对的。没有......。

网友:
两端支撑,中间下垂量都不只0.001吧

网友(点评):
我加工不了此精度,别人能加工到此精度,所以我上来问问大家,看看有没有懂此工艺的。

网友D:
我想问下  ,是不是表打任意一点 转一圈跳动1个μ,然后换个点的话也是这样,但是任意相对两个点之间无关联

网友E:
LZ的辊子是给哪家印刷机配的?俺也是搞印刷机的,貌似没这么高的精度,跳动要求0.005。
为了达到墨层的均价性,墨路系统中会有多根匀墨辊和串墨辊,起到打匀墨层的效果。
0.001的跳动,确实太苛刻!合格率比较低,导致成本上升。而且与0.005跳动比起来,优势不明显!我所了解海德堡、小森的墨辊要求也没这么高。所以很奇怪是哪家的印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下  ,是不是表打任意一点 转一圈跳动1个μ,然后换个点的话也是这样,但是任意相对两个点之间无关联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的辊子是给哪家印刷机配的?俺也是搞印刷机的,貌似没这么高的精度,跳动要求0.005。
为了达到墨层的均价 ...

好多朋友,还是没有看清楚我的本意,我不是说这条辊的精度需要达到此要求,上次我磨到0.005也能验收的进去,而是说别人能磨到0.001,我却磨不到此精度,别人的报价跟我一样,所以我是想问问大家,这种辊应该怎么加工,能达到此精度!
而不是讨论此辊,需要不需要此精度!

网友(点评):
其实个人是比较怀疑能否磨到0.001的。可能俺见识的还太少,不敢妄言。一般测直线跳动是放在大理石台上用千分表推着打过去。所以要测量0.001那测量手法和表都有讲究。普通磨床俺确实没见到能达到0.001精度的,见谅!

网友(点评):
我说的是相对于两端轴承位,中间段大圆的跳动度,不是你说的直线度。搞机械的就是要求实,不能夸大,这个数据是千真万确,我说假的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
要求相当高啊

网友:
需要这么高的精度吗

网友(2015-01-29):
这种是可以做到的,精度可以控制到跳动0.003以内!首先是修圆工件中心孔,磨准轴承位,轴承加温安装到位!磨床得使用那种托架,然后精磨的时候得充分冷却工件。就是磨一刀充分冷却.

网友:
不会是给我们公司做的吧

网友:
我想问一下,此零件下了磨床,放几小时,再上磨床还能测出来0.001的精度吗?

网友:
你机床的精度都没这么高  怎么磨

网友(2015-03-17):
为什么没人说衍磨

网友(点评):
珩磨只能修光,不能纠正原有形位误差,这是常识。

网友:
大侠,这个验收你是怎么验收的?怎么测量的能否透露一下?

网友F(2015-05-21):
我也很想知道有什么仪器检测的,最近想买到一台能测跳动的高精度仪器

网友:
我有办法,但是不是十分确定,我们曾作过可以稳定在3微米以内,1微米是有可能的。楼主在哪里?可以给我发邮件把图纸和目前的加工方法发给我。michaelchin@126.com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也很想知道有什么仪器检测的,最近想买到一台能测跳动的高精度仪器

这个要进口的,国产的也有,但是不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要进口的,国产的也有,但是不放心

能否把型号,规格及价格告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钱就好办事!

大理石床身,好奢侈。。。

网友:
这么恐怖的精度,不会是手一抖多了个零吧

网友:
没遇到过这么高精度的,希望能了解到加工工艺与检测手段。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几位坛友,你们就算不知道解决此方法也没关系。
但是大家多抱这样的态度去搞制造业,我相信中国的制 ...

楼主说得太好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进步。

网友:
需要这么高的精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说明一点,这个产品不是我想象出来的,而是实际生产就一直在使用,目前加工此长辊的也是我们本地外加工 ...

采用巴氏合金托磨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