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口照片求断裂原因

楼主(2014-07-07):
求助,这是一台设备滚珠丝杠螺母断裂照片,请大侠帮着看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备注:丝杠型号SJ50,两端设有导向轴,轴径45mm。

补充内容 (2014-7-7 13:32):

网友:
很明显是扭力过大了,外加轴向受力了,原因很可能是法兰螺丝没上紧

网友(点评):
多谢指教,是什么地方的螺丝呢,丝母法兰还是导向轴法兰?另外,丝杠顶端也有法兰固定

网友:
法兰为什么切去了一块?

网友(点评):
我也很奇怪,但厂家就是这种设计

网友(点评):
两边都切去了,有可能导致受力不均匀。长时间下来形成疲劳裂纹,最终导致断裂

网友(点评):
刚查了一下,这种法兰形状是标准形状之一,使用时间也不长,不超过半年

网友:
国产的丝杠螺母,拧断常有的事情

网友(点评):
据厂家说这个是台湾生产组装的

网友(点评):
你把表面的污渍洗干净,我看下工艺,就知道是国产还是进口的了。现在看法兰片的那圈,应该是国产螺母

网友(点评):
多谢,不过厂子在外地,我现在只有几张照片,又加了一张,您看看

网友:
倾覆力矩大……在工况充许的情况下最好加导向,

网友(点评):
已加两根导向轴,不过确实有人怀疑导向没起到作用

楼主:
补张照片

网友:
照片右边是导柱吗?

网友(点评):
不是,导柱在照片中没有照到,导柱与丝杆中心距350mm,两端各一个,导柱直径45mm,外有铜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张照片

看法兰片的处理工艺,应该是国产货,鉴定完毕,可以把塑料或者金属反相器的地方的照片拍我看看,就能最终鉴别身份了

网友(点评):
没有别的照片了,我暂时也去不了现场,能不能说说您看出的处理工艺让我了解一下,多谢

网友(点评):
法兰片表面没有做氧化处理,台湾货会做氧化处理,防锈能力会提高,一般国产的都不会有,你去看,螺母本体的磨削振纹很粗,不像是台湾人的做品,卖了这么多年根本就没听说过SJ系列丝杠。应该是国产广东货。

网友(点评):
看来必须找你买进口货才行

网友(点评):
这个整体是个螺旋升降机,意大利的产品也是SJB系列(力姆泰克)

网友:
估计是螺母受力不正,有弯矩,从第1张图上看下端往左偏,引起疲劳断裂源,最后被撇断。
与导杆、螺母选择、螺母安装、螺母质量等有关。

网友(点评):
您说的下端往左偏,是指左侧剩的肉多吗?

网友(点评):
根据断口形状。没看实物也只能大致推测。

网友:
你这断口,还有种可能就是,螺母内钢球卡死,螺母无法移动,直接拧断。看看你的螺母内部是否污染严重

网友(点评):
多谢,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丝母顶部原先有个白色橡胶的圈,应该是防尘的吧,后来掉了,重新装后也不像原来那么紧密

网友(点评):
我还想问下,螺母的材料是什么?我查了一般是青铜或铸铁,但我这上的颜色明显不是铜。

网友(点评):
你查的材料那都是T型丝杆的材料,滚珠丝杆螺母都是,轴承钢,或者高碳钢的合金钢锻件。

网友:
果断扭矩大  呵呵这个裂纹很像粉笔扭断后的截面  果断扭矩打了

网友(2015-04-24):
?原因找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