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垂直安装时,怎么计算驱动丝杆时的扭矩?

楼主(2014-07-07):
各位大侠,小弟设计过程中遇到一个棘手问题。设计的任务是利用滚珠丝杠和带刹车的伺服电机实现一个龙门式工作平台的垂直直线升降。
提升重量40KG,滚珠丝杆直径25mm,导程10mm,速度0.5m/s,精度0.5mm,电机到位后需要立即刹车的,在减速比1;1的情况下需要多大扭矩的电机?

网友:
缺少伺服电机和减速电机的转动惯量

楼主:
跟据这些参数可以算出惯量嘛 ,我现在就是不会算它的惯量,所以不能确定要多大的电机

网友:
身边有丝杆选 型资料没?可以好好看下、、、

楼主:
有,不过就是没看到有介绍垂直安装的方法,都是水平安装的

网友:
请参考THK滚珠丝杠 综合产品目录A-736页,示例与你的问题几乎一模一样。

不放心下载附件可自行百度“THK滚珠丝杠 综合产品目录”,网址为thk-bj.com即是。

THK滚珠丝杠 综合产品目录.part1.rar

THK滚珠丝杠 综合产品目录.part2.rar

网友:
转动惯量是查手册的,你看选什么样的伺服会查到转动惯量,还有减速器的转动惯量也是查的。选好后进行反推。计算电机扭矩是否合格

网友(2016-04-16):
我也在找这个

网友(2019-08-08):
垂直安装时候的直径怎么算呢  我看样本都是水平的好像   萌新一个望大佬指点

网友(2022-03-23):
我也正在找个

网友:
我也正需要这个,顶了

网友:
垂直安装和水平安装的区别无非就是轴向力,水平安装的轴向力是质量产生的摩擦,垂直安装主要是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