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胶机的供胶系统是怎么设计的?请教

楼主(2014-07-07):
各位前辈好,我们单位想自己设计一款涂胶机,我从来没有学过机械,对涂胶机也不是很了解,想问下前辈们涂胶机的供胶系统是怎么设计的,能给我讲讲吗,越详细越好,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这个嘛
你还是买一台得了,又不要多少钱。大不了买回来了再抄。。。

网友B:
我见过的涂胶系统:

动力部分:气缸压胶桶(胶在出厂时就是标准桶装的)。
          气缸活塞杆末端有结构件+密封圈。

          具体的设计要根据你胶的性质了(其实我也只是见过)

定量部分:有标准的定量阀(上网查查吧)

网友:
针筒里面装胶,胶自己流出来,或者通过气压压出来;还有可以通过蠕动泵涂胶。以上适用液体胶。

网友C:
根据胶的粘度等不同选不同的供胶方式,计量泵,压缩空气、活塞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嘛
你还是买一台得了,又不要多少钱。大不了买回来了再抄。。。

实在不行只能这样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的涂胶系统:

动力部分:气缸压胶桶(胶在出厂时就是标准桶装的)。

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胶的粘度等不同选不同的供胶方式,计量泵,压缩空气、活塞等

能详细点吗,谢谢啦,因为以前也没与接触过这个东西,感觉很模糊

网友:
点胶机的吧。。。涂是这样 的吗?

网友(2021-08-04):
如果双组份胶,你从零设计不可能设计得出来,你买台设备回来研究研究。这玩意看着简单,胶这种流体非常难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