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属于哪种运动副

楼主(2014-07-07):
拉簧一端套住柱子,另外一端用手拉动,这个属于哪种运动副

网友:
运动副的概念针对的应该是刚性构件。弹簧无法限制连在其上的构件的六个自由度中的任何一个自由度。

楼主:
那如果含有弹簧类其它非刚性原件,自由度该怎么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