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快捷键,命令只在命令行提示,不弹出对话框

楼主(2014-07-07):
快捷键MT,多行文字,以前没什么问题,现在用快捷键只在命令行提示,不弹出多行文字对话框。很不方便。

filedia 网上说改这个,但是没效果。

用旁边的工具A 点了没问题,打全MTEXT来用也没什么问题。

现在不知道要怎么修改一下。有没有人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记得工具--选项--文件  里面有个文字编辑程序  删除默认的  改成记事本
具体哪个地方你自己摸索一下

就是CAD重装  第一次启动时弹出的那个

试一下管不管用

网友(点评):
这个和你设置是一样的。已经解决了,原来快捷键是加载的一个ISP文件。把这个里面MT对应的MTEXT的删了,用CAD自带的工具-自定义-编辑参数里面的快捷键就好了。谢谢楼主

网友:
设置一下快捷键的符号:让mt等同于mtext,在reinit一下就可以了。
你可以试试。

网友(点评):
已经解决了,原来快捷键是加载的一个ISP文件,把这个里面MT对应的MTEXT的删了,用CAD自带的工具-自定义-编辑参数里面的快捷键就好了。谢谢楼主,先这样用算了。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一个命令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