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种每分钟600次上下左右运动的机构

楼主(2014-07-07):
左右运动的次数为上下运动的一半。用什么样的机构好一点,行程都只有几厘米的样子

网友:
高速稳定 首选凸轮哈

网友:
杠杆铰链机构.

网友:
直线电机

网友A:
首选是凸轮,这么块的速度想问下楼主用在什么机器上?

网友:
一开始看到标题,我怎么会想到椭圆规的结构呢,不过要求达不到

网友:
两片凸轮同轴安装,一个控制上下,一个控制左右。

网友:
我也推荐凸轮机构

网友:
我这有个类似的   顺便请指点!!

直线往复动程200mm  要求动程正负50mm范围内可调 每分钟4到10次  不知道各位大侠有何高见

现在想的是曲柄滑块 或者电动推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选是凸轮,这么块的速度想问下楼主用在什么机器上?

我这有个类似的   顺便请指点!!

直线往复动程200mm  要求动程正负50mm范围内可调 每分钟4到10次  不知道大侠有何高见

现在想的是曲柄滑块 或者电动推杆

网友(点评):
如果只用两个位置的话,直接用汽缸+直线导轨+挡点的方式也可以。

楼主:
是用来冲铁板了,现在设想是上下用偏心轴,左右用凸轮带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