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345D的板焊前必须预热吗?

楼主(2014-07-07):
Q345D的板焊前必须预热吗

网友A:
看具体情况   板厚  环境温度  风速  焊接要求    很薄的板子可以不预热   厚一点的  预热 (中厚板一些情况下 还需要焊后保温缓冷) 对焊接成形有利  且不容易出现缺欠   不是非常清楚地情况下   建议预热(不一定非要温度很高)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具体情况   板厚  环境温度  风速  焊接要求    很薄的板子可以不预热   厚一点的  预热 (中厚板一些情况 ...

谢谢指点迷津

网友:
一般情况是不用的,但要看环境温度,厚度

网友:
这个问题不懂,不过需要焊接面罩可以找我们,
瑞士optrel,欧博瑞自动变光焊接面罩

网友(2014-08-13):
以前,我们公司冬天焊接的时候会预热,夏天直接焊,现在,为了省事省成本,冬天也不预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