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开口垫圈(挡圈)在实际夹具使用中的问题

楼主(2014-07-07):
开口垫圈(挡圈)在工厂中 和实际应用中,在拆卸,装夹工具时开口垫圈是如何保证不丢失,不掉落的

网友A:
用专用工具,不过小的挡圈好多拆过之后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专用工具,不过小的挡圈好多拆过之后就废了

如果是夹具中的这种开口垫圈(方便工件的装卸),工人在装夹时,如何防止这个垫圈掉落,比如说工人在拧松螺母时,垫圈可能会掉落。如图所示的垫圈

网友(点评):
这个是你自己设计的吧,貌似没见过这个形状的啊

网友(点评):
这个是在inventor资源库中找到的一个标准件,代号 GB/T 851-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