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7.5画锥度螺纹与直线螺纹相过度的螺纹啊?

楼主(2014-07-07):
请大侠们,指点下哇!

网友A:
螺旋扫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扫描

方便说详细点么,标准螺纹会画。但是与锥度相过度就画不起来了。

网友A:
你还是恶补一下比较好,螺旋扫描功能你先要画变直径的螺旋线,然后画螺纹截面,再扫略。变直径螺旋线会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恶补一下比较好,螺旋扫描功能你先要画变直径的螺旋线,然后画螺纹截面,再扫略。变直径螺旋线会画吗 ...

变直径螺旋线我只会变整体锥度。好吧,我先研究这个好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