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由度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4-07-07):
为什么二维平面有三个自由度,二维不是有X和Y的正负共四个吗?而三维却有6个。

网友:
我的理解:
在XOY平面,有X、Y的移动,和绕z轴的转动。所以就3个自由度。
X、Y的转动是没有的。

网友:
平面三个自由度包括xy轴方向的平移和z轴方向的转动,空间六个自由度是沿xyz轴的平移和转动共六种,你所说的xy轴正负方向其实只有两个自由度

网友:
一个构件在未与其他构件连接前,在空间中可以有6个独立的运动,即有6个自由度(x,y,x三个方向的移动,和绕着这三个轴的转动),而在平面运动的构件,则有3个自由度,x, y方向的运动,以及绕着z轴(即在x-y平面内)的转动

以上为《机械原理》原文

网友:
沿x 轴、y轴的移动,沿z轴的转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神

网友:
二维平面  可以水平X移动  竖直Y移动    以坐标系Z为轴XY面转动   所以是3个
三维  多了  Z移动     X为轴 ZY面转动   Y为轴ZX面转动    所以有6个

网友:
同意二楼

网友:
你可以想一下 一个物体放在桌面上 限制了该物体的几个自由度?

网友:
这机械原理基础知识了

网友:
涨知识了,谢谢你 我一直以为二维的是四个自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