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根40*700难度较高的长轴制造问题

楼主(2014-07-07):
材料:42CrMo
技术要求:感应淬火HRC 56-60°,淬硬深度2mm。
加工情况:硬化,磨床纠正,镀铬,磨床纠正。
这根轴本来自己买的普通的镀铬轴做了两件,两边的槽是线切割的。成品效果不好,硬度完全达不到,精度也没达到图纸上的要求,而且两边的槽精度不够,不够垂直同步,不光滑。
新人上到论坛求大神们看看,谢谢。

网友:
你自己都说普通了,硬轴都能达到的

网友(点评):
我是说,我们自己用普通的镀铬轴做了两根,不过硬度,精度达不到,废了。所以上论坛请教大家。

楼主:
这根轴,精度要求比较高,制造过程也比较复杂,不知大神们可否发表下自己的意见,小弟在此谢谢了。还有,如果有朋友能代为加工那就最好的啦。做出来装机使用效果可行,那以后都会找你的。打样2根。

网友A:
这种,直接找做油缸杆的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直接找做油缸杆的厂家。

他们做不了两边槽的精度。

网友(点评):
你的图呢?说难的东西我有兴趣。磨轴和槽可以,镀铬要到好远好远的地方,现在,厂都搬撒了真不方便。

楼主:
引用 楼主:
他们做不了两边槽的精度。

之前挂掉了,不好意思!

网友:
这东西你可以和卖活塞杆的定一个,回来切槽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挂掉了,不好意思!

4个问题:
1.槽底没给粗糙度;2.槽宽没给对称度,要求0.01与0.03的工艺不一样,肯定越大越好保证;3.中心孔是否不需要保留;4.槽部硬度如何?是镀络还是见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4个问题:
1.槽底没给粗糙度;2.槽宽没给对称度,要求0.01与0.03的工艺不一样,肯定越大越好保证;3.中心 ...

槽里面要卡进一块铁板固定,所以要求不高,正常的3.2粗糙度就行。
槽的宽度,两边的对称,垂直度要求较高,所以越精准越好!
中心孔留不留倒无所谓,如果不费劲的话,能去掉更好。
那个感应淬火就让这根轴的硬度达到了54-60°,轴本身也是有点硬度,所以槽部不需要做特殊处理。还有,这根轴外层要镀层硬铬、

硬化,磨床纠正,镀铬

网友(点评):
键的对称度可以做到0.01以内。高频硬度达不到你提的要求,镀铬的硬度是有的。

网友:
这个我这边可以做,楼主价格QQ吧  QQ:2248306909。聊聊看

网友:
联系方式飞起来。。。呵呵。。。

网友(点评):
能做出来达到要求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4个问题:
1.槽底没给粗糙度;2.槽宽没给对称度,要求0.01与0.03的工艺不一样,肯定越大越好保证;3.中心 ...

高频淬火  硬度60°貌似可以达到吧???我们这边的热处理厂家也说可以达到!

网友(点评):
我这可以解决键槽和外圆,热处理和镀铬要跑很远,这样费用会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4个问题:
1.槽底没给粗糙度;2.槽宽没给对称度,要求0.01与0.03的工艺不一样,肯定越大越好保证;3.中心 ...

那样岂不是很麻烦啊。。。。。对了,两边的槽你打算怎么弄?线切割么?

网友(点评):
放在V形铁上,用碗形金刚石树脂砂轮一次装卡磨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4个问题:
1.槽底没给粗糙度;2.槽宽没给对称度,要求0.01与0.03的工艺不一样,肯定越大越好保证;3.中心 ...

不错,我刚入行不太懂这些!!!师傅们也没想到这个!

网友(点评):
这个不是想到就能做到的,测量,控制尺寸很重要,还有装卡,不然,稍不注意就废活。

楼主:
引用 楼主:
他们做不了两边槽的精度。

行吧,谢谢你回答啊!!!这个我找到附近的的加工商了,他说这两边的槽铣床能同步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4个问题:
1.槽底没给粗糙度;2.槽宽没给对称度,要求0.01与0.03的工艺不一样,肯定越大越好保证;3.中心 ...

哥们,能加个好友么?小弟有不懂的地方,想请教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直接找做油缸杆的厂家。

给加工商做了,过段时间能做好。

网友:
对称度多少,0.05,加工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