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向滑动防转动定位

楼主(2014-07-07):
请教各位大师
现需要一个机构轴向滑动,停下旋转半径在500左右的外圆偏差不能超过0.02。
一天需要轴向移动2000次左右,这样的机构做怎么做比较好?
暂时只想到做花键类似的结构,但是不知道这样的可行性有多少
还有
我想需要给一个信号,就转动90度,我上面的东西重3-5吨
现在只知道性价比比较高的是马耳他结构,但是就不知道给一个信号能不能转动90度就停下了。中间间隔一份钟不到,
还是用减速结构让它一直转下去。

补充内容 (2014-7-7 20:17):
这个转动要联系不断的转下去

网友A:
伺服驱动旋转,用标准的滚珠花键(推荐TH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驱动旋转,用标准的滚珠花键(推荐THK的)。

谢谢大侠,滚珠花键的精度能达到多少呢?

网友B:
这种大质量的东东,可能的话用液压+刚性定位块比较方便,防冲击性强,便宜价格低,结构小,安装简单,精度高。

网友(点评):
请教下,一天运行2000次,这个冲击会对这个钢性定位产生位移吗?

网友(点评):
运用数学物理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大质量的东东,可能的话用液压+刚性定位块比较方便,防冲击性强,便宜价格低,结构小,安装简单,精度高 ...

大师能够详细讲解点吗?

网友(点评):
刚性定位就是在你要停止的位置放个大铁砣砣,挡住就ok

网友:
估计花键轴不太好,至少精度上假设你花键轴100,如果圆周间隙误差0.01mm,则传递到500直径上,就超差了。最近自己也做了一个花键轴的摆臂,重量只有5kg左右,但是自己公司都加工不好,40花键轴,摆臂半径215mm,摆臂现在打表,误差都在0.1mm以上。

还要考虑惯性和冲击。

网友:
实现高精度一般是以大定小比较好。或者就大减速比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