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中水路各管件接头怎么安装?

楼主(2014-07-07):
现在的管件结构,有哪些厂家的质量比较好,较稳定?

楼主:
各个管件接头的具体旋合深度是多少合适?手册中也没有具体的尺寸。每次做管路时长度经常没办法把握,不是长就是短。很难定位啊。
大侠们是怎么做管路的呢?难道需要现场制作?

楼主:
还有活结处经常容易漏水,用生料带缠也经常漏, 听说做消防管的麻绳不错?大家有没有办法解决管件接头漏水的情况?

网友(点评):
活结是带个橡胶垫的,类似于O型圈,有可能是采购忘记提供了。有橡胶垫一般不会漏

网友(点评):
活接的橡胶垫肯定是有安装的,我一直觉得是活接两头没装水平,不在一条线上造成的。

网友:
这些东东必须有足够的安装空间,并且管子都是现场切的。
不能按液压管路来。

网友(点评):
大批量、标准生产时也都是现场下料套丝?

网友(点评):
没搞过大批量的这种东东,也没见过。请教下其它人

网友A:
现在都是镀锌管,貌似你这个是铸铁的吧,怎么看着有点灰?
镀锌管都是现场套丝,如果你见过套丝机,那么你对这个旋合长度可能有概念,但是我也没见过具体的标准
或者说这个因填料及套丝的具体情况差别很大,所以,长度还是得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来。
如果说给采购提供数量,应该在有效长度的基础上乘以个系数,如果量不大,就可以圆整,因为一般镀锌管都是6米一根,视情况留出余量就可以了
如果是三维模拟中考虑干涉,一般按至少拧进去3圈计算。必要时配置柔性接头

网友(点评):
套丝机我知道,但是套的牙不一定每次都一样的,所以每次接的管路尺寸都不是完全一样的。现在安装人员也是觉得每次做的尺寸不一样也烦恼。若一定保证尺寸一样的话,那加了填料后每个接头处要保证不漏水也是很难的。

网友(点评):
比如我这台设备需要做100台,难道每台的管路都需要现场加工,而不是开始备料的时候就全部制作好呢?

网友:
现在市场上的活结质量来去太大了啊
有的质量太差了啊
建议找正规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是镀锌管,貌似你这个是铸铁的吧,怎么看着有点灰?
镀锌管都是现场套丝,如果你见过套丝机,那么你 ...

这个是不锈钢无缝管,壁厚3.0mm左右的。

网友:
批量大的话我也没有经验,我们的设备现场安装全都是现场配管。
我个人觉得应该从下面几个方面入手:
1、可以开始的时候就备料,即下好料做好螺纹。但是要提高套丝的精度,提高套丝机操作水平。规定旋合长度,合理制作工艺操作规程。
或者下料部分外协(嘿嘿)提高尺寸控制标准
2、在设计上适当配置调节段,加两个活结,这个地方现场下料安装,以弥补下料加工误差。
3、设计中管路要有足够空间,不能太苛刻,预留因管件加工误差造成的位移空间

网友(点评):
呵呵,那还是不能很好解决大批量生产的问题。那意思就是管路全部采用硬管(螺纹)连接连接,基本很难把握加工安装精度是吧?必需预留一些软接的地方。

楼主:
现场我们有些管就是拿给外协车牙,但是安装时也是很难保证做到完全一致的长度。填料或者起牙角度不一样时,旋合深度就不一样,想保证不泄露也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