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催了,下雨打雷,主轴不转了

楼主(2014-07-07):
雨不大,雷不响,结果主轴不转了!系统广数,主轴伺服驱动广数Dap03,现在初步确认伺服驱动坏了,因为上电无显示,电源灯也不亮,把控制线,反馈线拔了,也一样的结果,检查电源输入380正常,系统其他的水泵,润滑,X 轴,z轴都正常 !有那位大侠曾遇到同一的问题,求解决办法!

网友A:
应该是电磁兼容没做好,控制板元件被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磁兼容没做好,控制板元件被击穿了。

我已经把主轴伺服驱动拆下来了,并拆开了,某芯片爆了,看不到型号,估计为开关电源芯片,还有一个二极管熔了,也看不到型号,某稳压还是放大芯片估计也烧伤了!通观整个电路,没发现压敏元件。第一次拆,也没原理图,只有送修了!不知能不能修复,不行那就更悲催了

网友:
这个雷让你又提高了技术

网友(点评):
技术都没提高,以后下雨,拉闸关机才是正确的选择!

网友B:
         这个情况通常是先烧保险才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情况通常是先烧保险才对呀。

保险没事,万用表测驱动输入端是有380v 的,再说国产的东西,很多东西这保险丝并不保险,经常是保险烧了电路也烧了的!看整块Pcb板,强电和弱电都是用同一断路器!要把爆了,弱电单元的器件都烧完了!合理的电路,应该是强弱分开保护的!过压保护,过流报报护,过热保护,这些也许都有但是都用在驱动电路上了,而控制电路部分的保护估计被勿略了!防雷,可能根本就不考虑了!

网友:
天打雷劈了,估计瞬间电流过大击穿了

网友:
半个月前,这边下了好多天的雨.某一天的中午上班.开机床电源,听到放炮一下的声音.吓一大跳.过10多秒,就是一声,马上关电源.售后检查是编码器烧掉了.机床三年包修.买的不到二年,售后过三天来换一个...那售后检查时.打开电源,就听到放炮似的声音.耳朵都震麻了.售后说是因为下雨太多天.机床太潮的原因.也不知道是质量有问题,还真是受潮的原因.

佩服楼主自己的动力手检修能力.我还不太敢拆那个东西.向楼主学习.

网友(点评):
售后忽悠你的吧,编码器电路是弱电电路,那有放炮这大的声音!有售后何必自己动手!到过了保修期再考虑自己动手吧!

楼主:
上周五把驱动送厂维修,如意料中一样,驱动单元开关电源电路坏了,厂家大概修了2.5小时,收费不到500。可是没预料到电机主轴编码器也挂了,所以今天又跑一趟,驱动,电机一起带上,确认是否驱动没修好,结果是驱动没问题,电机编码器有问题,并且厂说编码器是外购件只能换不能修,有这样的道理吗?

网友(点评):
换编码器1200,修估计三四百就下来了!

网友:
修个开关电源就要500块,太黑了!

网友:
打雷下雨的时候关掉机床切断电源,曾经一个朋友打雷击坏手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