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截去中间特征

楼主(2014-07-07):
用solidwork时,总是几次想把中间的没用的部分截除,然后拼接。就是不知道用什么命令组合好啊。有没有什么像CAD一样的能在中间画两道线,然后截去中间部分,剩余两块快速对接成1个实体的命令啊。

网友A:
你先移动其中一个实体,让这两个实体有交集,0.05mm即可,最后用组合命令。
不过话又说回来,放着参数化设计的好处不用,非要绕圈,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移动其中一个实体,让这两个实体有交集,0.05mm即可,最后用组合命令。
不过话又说回来,放着参数化设 ...

什么参数化的设计?就是没太用的熟练啊。两端的孔都是不能动的。尤其是很多时候孔的定位面不确定,可能在左侧,可能在右侧。导致修改的时候直接修改板的尺寸是不对的。

网友:
不能用配合吗?

网友:
没看懂啊,呵呵,我也是sw生手,需要学习。

网友:
不过好像sw2015有这个功能了

网友:
你可以把中间切除,然后移动实体,最后组合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