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孔攻丝探讨-申请加精

楼主(2014-07-07):
螺纹底孔深度要求:9mm正负0.2现在已经做到9.1 ,
螺纹要求大于6.5.

螺纹底孔直径:5. 5mm;
丝锥:M6*1 OSG挤压丝锥(2P导程)
材料:316L不锈钢
设备:Brother 攻丝中心

程序:钻尖深度:z-9.9满足图纸要求
           挤压丝锥深度:z-8.9 用螺纹规实测6.2mm,按照道理2P的导程是2*1=2mm,我的螺纹应该是6.9mm

现在实在不敢把丝锥再往下攻了,怕断了!
大家做这样的盲孔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A:
钻完孔后确认下孔壁的深度,然后再根据孔壁的深度确认丝锥的下刀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完孔后确认下孔壁的深度,然后再根据孔壁的深度确认丝锥的下刀深度。

底孔深度:9.1mm
丝锥深度:8.9mm
很危险了,基本没有余量,这个丝锥的导程说是2P,但是实际已经2.5了。估计只能磨一下丝锥了,下次要买1.5P的丝锥了!

网友(点评):
不管是1.5P还是2P也都是有公差的,像你这种情况上来就应该买1.5P的。

网友(点评):
OSG只有2P

网友(点评):
OSG有1P的短切削锥型的挤压丝锥的。

网友(点评):
已经买了,只是国内没有现货,要10天的。谢谢

网友:
如果零件没有规定不许钻通的情况下,能设计成通孔最好,即使是盲孔,在工艺上也可钻深一些,最好是有效螺纹深度的1,5-1,7倍.

网友:
磨去丝锥的中间部分即可达到需要的尺寸

网友:
尽可能做成通孔吧,省时省力

网友:
按照图纸做,螺纹深度没问题,无非丝锥倒角小一点,丝锥可定做。挤压丝锥没有鉄屑,攻到底没问题。

网友B:
把丝锥磨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丝锥磨掉

使用弹簧攻牙器,碰到底也没有关系,然后相应调整攻牙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弹簧攻牙器,碰到底也没有关系,然后相应调整攻牙深度

不锈钢用挤压丝锥攻不动的,而且螺纹深度有0.2的公差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