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夹既重要又痛苦---一次毫无办法的拆东墙补西墙

楼主(2014-07-07):
前几天接了个单子,做个扭簧,以前没怎么弄过但是大致工艺上清楚。两把曲线规出旋绕比3的圆(我记得上回论坛有个帖子说弹簧厂师傅表示不给打旋绕比3的弹簧的),中间隔一步连折两个直角的折角工序。真的架上刀座排完刀序才发现真的不太容易,首先俩曲线规有一个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绕不到那么小,然后折角这部分调整很熬时间,两个折角工序要仔细地调整刀具进入角度,直到钢丝两次折弯之后形成的框子是一个平面。都弄完了还要设计合适的送线速度因为有时候送线还会出现积屑瘤。。。

等到晚上7点了,饿得烦了,突然想起来件事:这俩曲线规是不是角度不一样啊。

标称都是一样的,等架上一截钢丝一量才发现,有一个刀被重新磨平开了新槽,角度跟新买的那个完全不一样。要想绕出圆来,都得用这个旧曲线规!!!

跟老板打电话沟通了一下,大概是样品今晚死也给做出来(懒得等新刀烦死了),但是要靠一把刀两个刀座上装夹两次来做,样品最多出几个,等过两天新刀到了再批量做。然后给模具商电联完发货的事,叹口气,不吃了。干!

如图, 这时候头一个圆已经打出来了,刀座正在回升,刀也已经从上面松开了。
 这时候已经折弯完,刀挪到第二个刀座上,准备打第二个圆
 开始绕圆
 做完的样子

三个刚做好的样品

整个过程真是枯燥烦闷,程序全是手动模式,一不留神错过了拆刀的位置,只能中断重新归零然后重来。有两次装夹没做好,绕出来的还不一致,最后又过了两个小时,才做出来十个样品第二天送客户那里试装。

结果还不错,客户挺满意。

大家对刀具装夹有什么心得没有,有时候刀具不是一装上就能很合适的用上了,还得拆下来再修整,有时候也要换刀,怎么保证每次装夹的位置都足够准确,和上次一致呢?

p.s:照片为什么旋转的乱七八糟啊

  • · 基础|主题: 801, 订阅: 88

网友A:
多轴弹簧机,好厉害呀,我以前一直想了解这个东西怎么做的,去展会看过一次,觉得这个东西比较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轴弹簧机,好厉害呀,我以前一直想了解这个东西怎么做的,去展会看过一次,觉得这个东西比较有难度

哪方面有难度?

网友B:
自动冲压弯曲成形机,是德国货吗

网友C:
这不是自行车后货架子上的扭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冲压弯曲成形机,是德国货吗

国产,电机日本的,控制板台湾的,壳子国造的,材料本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自行车后货架子上的扭簧吗?

比那个小得多,难度也大一些.

网友D:
机器转速1800/min 塔形弹簧线径0.5-0.55 要求寿命 连续运行 100天  有什么好的材料或者厂家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器转速1800/min 塔形弹簧线径0.5-0.55 要求寿命 连续运行 100天  有什么好的材料或者厂家介绍

烦请介绍具体要求,这个线径制造没有问题。主要看您的技术要求,载荷和装配这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烦请介绍具体要求,这个线径制造没有问题。主要看您的技术要求,载荷和装配这些的

技术就提供了这个图纸

网友(2014-09-01):
看楼主的帖子,感觉楼主是卷弹簧的专家。
请教个问题:厚0、5MM,宽15MM 的钢带,卷成直接6MM的圆形的管子,是否可以卷簧机的原理实现?

网友(点评):
做没有问题,简单圆筒不存在螺旋是吧。如果要求完美圆筒的话,需要特殊刀具。

网友(点评):
简单圆筒,要求完美。可以完美到什么程度?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2014-12-06):
厉害,什么时候上个视频看看怎么的,这机器没有全国产的吗

网友(点评):
可以有,但是应该卖不出去。我还恨不得全进口呢,就现在这样复位精度都受速度影响

网友(2015-02-07):
能在需定位的部位加定位销?或可将其定位的旁边加防呆部件吗??

网友(点评):
重复拆装肯定有误差的嘛,歪一点钢丝就划烂了。

网友(2015-03-24):
谢谢楼主的分享,这是加工的变通的方法!成功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