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的中心线怎么画

楼主(2014-07-07):
如题 画出来一个会倾斜45度

网友:
你用autocad画,以前是画好水平的,再旋转。
autocad2007以上版本,画直线自带极坐标,可以直接画任意角度的线了。

网友:
额,在AUTOCAD里的页面下方的工具栏里“极轴”,点击后设置角度“45”,在绘制直线的时候就可以自动捕捉角度了。

网友:
点直线命令然后在要画线的地方鼠标右键点击一下 再键盘输入<45回车,这样画出来的线就是45°的

网友:
画好后,添加约束不就行了吗

网友:
直接动态输入角度就可以了

网友(2014-08-15):
画好之后旋转45度就可以了啊

网友:
构造线、A、45度,确定需要位置。
删除多余线。

网友(2014-09-17):
采用@命令,输入直线命令L,选择第一点,然后输入这个命令(@4<45 长度为4,角度为45度)@长度<角度,就可以得到想要的长度和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