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普通的带传动吗?

楼主(2014-07-07):
大神前辈们求指教啊,这个是什么类型的带传动?

补充内容 (2014-7-21 13:05):
请教这个带的传动能力怎么样呢?我考证了一下,右边那个是汽油机功率28Kw,我怀疑这个V带是特制带吗?

网友A:
这不是拿同步带当平带用吗,现在不是非标时代吗,怎么玩的都有,据说这样能增加皮带摩擦力

网友(点评):
这不是同步带,就是V型带,靠两侧摩擦传递动力,上面的齿形方便V带折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拿同步带当平带用吗,现在不是非标时代吗,怎么玩的都有,据说这样能增加皮带摩擦力

这么说这玩意儿真是同步带?圆弧齿同步带?貌似把带轮也给简化了?是吗?帮忙分析下!

网友(点评):
这就是V型带传动,靠两侧摩擦力传递动力

网友:
不是齿形三角带?

网友(点评):
好像是的。

网友B:
如果不需要精确的同步,为什么这样?
带轮也有齿的话,这样带不能打滑了,不能起保护作用了

网友:
齿形三角带???坐等高人

网友:
普通v带

网友:
应该是齿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需要精确的同步,为什么这样?
带轮也有齿的话,这样带不能打滑了,不能起保护作用了

开齿是便于皮带弯曲,减少弯曲应力和功率损耗。客车后面的发动机很多这样的。

网友(点评):
原来带轮没有齿,学习了

网友:
V形带,同步带没有这种齿形的,皮带内侧加槽口,应该是为了增大内侧压缩空间,减小皮带外侧的拉伸应力

楼主:
感谢各位相助,我明白了,先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