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立铣刀直径通常是偶数值?

楼主(2014-07-07):
哪位大侠给解释下,为什么立铣刀直径通常是偶数值,比如40、32、20、16、12、10,而奇数的选用比较少?谁能给个全面的解释啊

网友:
同问,此事必有蹊跷

网友:
不是的,英制刀具都是小数

网友:
优先数系

网友A:
回家好好看看《互换性技术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家好好看看《互换性技术测量》

我知道孔的直径有优先系列,采用标准刀具,可是粗铣削槽腔,又不是定尺寸加工,而且没有配合要求啊。

网友(点评):
但是刀具厂家会因为市场问题考虑啊。

网友B:
经常用到1、3、5、11、15、17、19.05、25
1mm铣亚克力很不错
3mm+0.02双刃刀铣键槽很方便嘛
5mm+0.02双刃刀铣键槽很方便嘛
7mm的双刃刀铣调孔也方便嘛
15mm+0.05常用来做孔也很方便嘛
17mm同上
19.05mm常用来铣螺丝的沉孔
25mm常用来做正0.05的孔

网友(点评):
漏了个11mm 最最常用了,铣M6调孔一次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常用到1、3、5、11、15、17、19.05、25
1mm铣亚克力很不错
3mm+0.02双刃刀铣键槽很方便嘛

受教了,我们粗开槽用的是40、32、30、25的

网友C:
小直径的铣刀,直径有奇数的,也有偶数的;大直径的铣刀,偶数为多;所有立铣刀的柄部直径一般都是偶数,因为夹套和刀柄的直径一般为偶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直径的铣刀,直径有奇数的,也有偶数的;大直径的铣刀,偶数为多;所有立铣刀的柄部直径一般都是偶数,因 ...

多谢大侠,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