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涨内孔工装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4-07-07):
求教,这是从网上下的涨内孔工装,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
不好意思,忘记附图了,这是工装图纸

网友A:
不就是锥度心轴和胀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锥度心轴和胀套吗?

是的,那请教下这个工装每个零件作用是什么,怎么动作的 ?

网友:
那个有两个螺纹的零件,大的螺纹上应该有一个拉杆,往后拉-紧,往前推-松。轴向还有一个放松的限位空间。

网友:
这有什么用啊

网友B:
拧一字螺栓  锥形芯轴上移 内套被涨紧

网友(点评):
那么,这个一字口螺钉能拧几回?

楼主:
大家能说得详细点吗

网友:
5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拧一字螺栓  锥形芯轴上移 内套被涨紧

拧紧就好   还有这个东西是有量程的

网友:
带锥度的芯轴通过键联接和外部结构一起旋转,一个拉杆,往后拉;带动漲套后移拉紧工件,往前带动漲套前移推松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