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段的长度怎么来的

楼主(2014-07-07):
前些天整理读书笔记,发现这个曾经困惑许久的问题。现拿出来与社友一同分享。
我们都知道:
1.       点是没有长度的,就是说点的长度为0。
2.       线段是由点组成的。
3.       那么线段的长度怎么来的?无穷个0相加会等于一个具体的数?
期待社友们的精彩发言。
谢谢!

网友A:
点是没有长度,但是点在空间中是有位置的,点运动之后,到达新的位置,那么与之前位置之间的连线就是移动的距离,这个距离就是线段,而距离是有长度特性的

网友(点评):
点动成线,是的。但还是没有解释为什么无穷个0相加会等于一个具体的数。

网友(点评):
为什么要纠结于相加呢?微积分的原理不也是无穷小相加的原理么?

网友(点评):
无穷小和0可不能混为一谈哦。

网友(点评):
好吧,我不纠结于相加。我要问的是点的长度是0,那为什么把点排列起来的线段就有长度了?

网友(点评):
这么理解,对于线段,累积的是点的相对位置描述,这个描述的累积就是长度。对于面,累积的是线段的相对位置描述,这个描述的累积就是面积。以此类推。

网友(点评):
另,楼下大侠,微积分的原理是连续变化的可积分无穷小量叠加。不是什么都能积的。

网友(点评):
点是没有长度的,但在空间中,其有坐标位置,点到线的转换,不是取相加,而是取坐标位置的相连。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哦 所谓长度,换个说法是距离,线段端点的两个点的直线距离,就是长度。

网友:
无穷/无穷=1。点的长度是无穷小,无穷小X无穷大=长度了。

网友(点评):
不认同你的观点。前三个发言,我都会加分。

网友:
貌似跟大侠关于无限小数的讨论还没结束,哈哈,一忙就给忘了,抱歉抱歉。
说点和线段,其实可以这么解释。
点其实是没有维度的特征,
线段是一维特征
面是二维特征
体是三维特征
依次。。。。
高维度总是由低维度组成,所以高维度一定具备低维度的特征。同时高维度又形成自己特有的特征。
这跟我们讨论的数轴有些类似。从本身来讲,数就相当于点,数轴就是这些点的组合。单就数字来说,没有大小之分,只有当把它们放到同一个数轴上的时候,你才能比较大小,进行运算。小数和无限小数也是这么来的。

哲学上讲从点到线,其实就是讲量变到质变。
数学上讲从点到线,其实就是讲微积分。
这样说比较抽象,可以换个方式。

当你以一个确定的方式排列点的时候,虽然点本身没有长度概念,没有面积概念,没有体积概念,但是因为你的排列,使得其获得了在某一维度上相对位置,而描述这一相对位置的表述,就是这一维度的特征。

网友(点评):
大侠客气,咱俩互相探讨,无所谓抱歉。

网友:
“线段由点构成的”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概念,一开始就错了,接下来的推导都是错误的

网友(点评):
哦,线段不是由点构成的,那是由什么构成的?

网友(点评):
点动成线。。点的运动轨迹是线, 线就是点的运动轨迹。

网友(点评):
单纯的点不能构成线,要动才行

网友:
你这是跟理想模型过不去啊  为什么要建立理想模型 貌似目的不是用来讨论这个的吧

网友(点评):
什么是“理想模型”?我开这个帖子的目的只是想和大家分享下数学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请继续关注。谢谢!

网友:
最近看到的一份《技术参考》,这里说明长度单位米的定义

网友:
直线上两个点和它们之间的部分叫做线段.

网友B:
大侠一开始就思维定势了,点要在什么尺度下去观察:对于很大的数量级,可以理解是零,确切说是趋向于零;但是在局部无限放大的视角下,点就成面了。用绝对的零取代无限个趋向于零的数相加,本身就是诡辩命题,可以看看微积分的数学故事,几百年前就是有人用这个否定微积分数学的。

网友(点评):
点的长度就是0,不是“趋向于零”。

网友(点评):
搞清楚极限的概念,零也是要在尺度范围才有意义

网友(点评):
不懂"零也是要在尺度范围才有意义" ,能否详细解释下?

网友(点评):
搞清楚极限的概念,高数里的边界条件

网友(点评):
大侠,我还是不懂,能否详细说说?

网友:
线段编辑[xiàn duàn] 本词条缺少信息栏,补充相关内容使词条更完整,还能快速升级,赶紧来编辑吧!线段(segment)是指两端都有端点,不可延长、可以测量的直线
目录1相关知识

2线段性质

3线段特点

4作图语言

5形成之说
1相关知识编辑线段(segment),技术制图中的一般规定术语,是指一个或一个以上不同线素组成一段连续的或不连续的图线,如实线的线段或由“长划、短间隔、点、短间隔、点、短间隔”组成的双点长划线的线段。
  线段
用直尺把两点连接起来,就得到一条线段。线段长就是这两点间的距离。
连接两点间线段的长度叫做这两点间的距离(distance)。
线段用表示它两个端点的字母A、B或一个小写字母表示,有时这些字母也表示线段长度,记作线段AB或线段BA,线段a。其中A、B表示直线上的任意两点。
2线段性质编辑在连接两点的所有线中,线段最短。简称为两点之间线段最短。
所以三角形中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
3线段特点编辑(1)有有限长度,可以测量
(2)有两个端点
(3)具有对称性
(5)两点之间的线,是两点之间最短距离。
4作图语言编辑连接AB
5形成之说编辑通常来说,也是课本上通用的一种说法,是线段是由无数个点组成的。
对于这个说法,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实际上,这个问题被很多个人研究过。经过各界人士的推敲与争论,共有以下几个问题被提出:如果线段是由点组成的,那么是有限个还是无限个?如果是有限个,那么这些点是否有长度?如果是无限个,那么这些点之间是否有间隔?
如果点与点之间没有间隔,那么点又不能说有长度,也就是它们都是孤立的,线段的长度也无从得出;如果点与点之间有间隔,那么是否可以在两个有间隔的点之间再插入一个点?如果有间隔,那么它们之间能插入几个点?
正确的说法是,线段是有无限个点组成的,线段的长度,跟点有无长度没有关系。两个不同尺度的数值,不能直接简单外推。有限和无限情况也不能简单外推。详细的讨论是高等数学的内容。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用运动的观点解释:线段是点的运动轨迹。不过,现实生活中,人们早已默认“线段是由无数个点组成的”这一说法。

网友(点评):
后面关于形成的论述把结论写出来了,只是太含糊。另外“两个不同尺度的数值,不能直接简单外推”说法值得商榷。

网友:
为什么说点的长度是0呢?把点看做无穷小的圆,圆再小也是有直径的,LZ从哪看的说点的长度是“0”。

网友(点评):
点的长度是0可不是我的发明,现代数学就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点评):
点的长度看作“0”,难道就是“0”吗?看作和是有区别。

网友(点评):
请见17楼的发言。

网友:
点的长度是“0”,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虽然写在教课书上。

网友(点评):
第一,我们通常说的“长度”在数学上称为勒贝格测度;第二,单点可构成一个可数集,由勒贝格测度的3条定义,可以推导出所有可数集的勒贝格测度均为0,所以单点的测度也为0,也即长度是0

网友:
点组成线,是说在某一维度x,y,z的位置累积,不是在原点或某一定点重叠累积,点是假想概念现实中不存在的哈,不是盖楼房

网友:
长度的定义用坐标可以很容易写出,而这种定义套到起点终点相同的条件下,自然得出其长度为0

网友C:
这个涉及到勒贝格测度的问题,你别看线段长度是平时再直观不过的东西,但是,真的深究起来,麻烦很大

网上有篇文章,你可以搜下,<长度是怎样炼成的>,“长度”,这玩意,要给出严格的数学定义,不是那么简单的

网友(点评):
大侠,我知道你肯定能回答这个问题。

网友D:
问个问题,两个点完全重合,那么是一个点,还是两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个问题,两个点完全重合,那么是一个点,还是两个点?

一般数学视为一个点,但是在黎曼曲面理论框架下,视为2个点,也可以将其视为多重映射

网友:
咱不带这么玩的,希腊人以前就提出来过这个无穷个无穷小相加的问题.我记得好像是根本上无穷多个无穷小这个说法就是跟线段没关系的,具体怎么说还真忘了.

网友:
怎么理解,先看怎么定义,再看公设、公理、命题。按欧氏几何原本中对点的定义是:不可再分割成部分。
这个定义理解有两层含义:1.当你想试图测量点的长度时,明确地告诉了你,你测不到它的长度。无论你用多精密的尺子,测的都是零。2.当你不试图测量点的长度时,无数的点又可以构成有长度的线。
在欧氏几何中,还明确定义了綫的两端是点。单个的点又不影响綫的长度,也和上面一样的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是没有长度,但是点在空间中是有位置的,点运动之后,到达新的位置,那么与之前位置之间的连线就是移动的 ...

大侠说的有道理

网友:
不知讨论“点”和“线段”有什么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是没有长度,但是点在空间中是有位置的,点运动之后,到达新的位置,那么与之前位置之间的连线就是移动的 ...

点是没有长度的,但在空间中,其有坐标位置,点到线的转换,不是取相加,而是取坐标位置的相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一开始就思维定势了,点要在什么尺度下去观察:对于很大的数量级,可以理解是零,确切说是趋向于零;但 ...

点的长度必须是趋向为零,为零那就是不存在,你可说他长度是无穷小,用数学积分去理解我认为可破。

楼主:
对长度问题的理解需要一些测度论的知识和连续统的知识。
crazypeanut 大侠已对此问题作出完整的解释,见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2833
crazypeanut 数学功力比我深厚多了,我对长度问题的解释不会比他更好。
所以请众社友移步去“如果不是数学狂热分子,建议你别搞测度论”讨论。
当然,愿意在本贴发言的社友,我尽我所能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涉及到勒贝格测度的问题,你别看线段长度是平时再直观不过的东西,但是,真的深究起来,麻烦很大

网 ...

crazypeanut大侠,谢谢你另开一贴回复了这个问题。
“长度是怎样炼成的”内容很多,辛苦你一一贴了上来。
期待你的专业讲解。
谢谢!

网友:
原来平时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还有这么多的不清楚。

网友:
从物理上讲,点可以看做是物体的质心,在无外界因素作用下,质心本无意义,但质心在重力作用下运动一段距离,就是重力做的功,因此,我理解线段就是点在一个矢量方向上的运动轨迹,也就是线段的长度了,当然,线段本身是标量!!

网友:
高深莫测啊。

网友E:
你把实际物质中存在的点与数学定义的点搞混了。

实际物质中存在的点有长度,数学中的点没有长度。

说线段由点组成,本身就错了。
只能说线段中包含很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实际物质中存在的点与数学定义的点搞混了。

实际物质中存在的点有长度,数学中的点没有长度。

1. 我是说点的长度=0,怎么把实际物质中存在的点与数学定义的点搞混了?
2. 好吧,线段中包含无穷多个点,那线段的长度怎么来的?

网友:
点没有长度,线是点在空间的连续移动,是移动的距离

网友(点评):
就是说线段是点排列成的,那线段长度怎么来的?

网友:
点和直线都是数学中抽象出来的,在三维世界中并不真实存在

网友(点评):
确实,点和直线都是数学抽象。那数学中是怎么解释线段长度的?

网友(2015-06-29):
大侠,这就是数学专业实数理论讨论的内容

网友(点评):
确实如此。

网友(点评):
我记得数学专业大一上的数学分析第一章就是实数理论,可以说这是微积分的基础,但也是最抽象最不容易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