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键轴(34CrNiMo)和花键轴防尘罩(A3钢),何种焊接工艺把它们焊在一起?

楼主(2014-07-07):
社友们,我厂有花键轴材质34CrNiMo,花键轴防尘罩材质A3钢,通过何种焊接工艺可以有效的将两钟工件焊接在一起?
欢迎有经验的朋友赐教,指点!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焊接呢,组装的也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焊接呢,组装的也可以吧

焊接方式最简单,只需要围绕圆周角焊缝走一圈,就能将防尘罩安装在花键轴上。其它组装方式花键轴上的加工成本投入太大(花键轴7.8吨重)

网友(点评):
我的花键都是螺栓安装,但是没有你的那么大,绞吸船上面用的。

网友:
做焊接一定要做好焊接防护,瑞士欧博瑞自动变光电焊面罩,是你最好的选择哦